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这样可以提高吗?

楼主(2021-06-26):
有一只电源变压器,次级
高压为中心抽头的双200v,输出电流200ma,原来是全波整流。
现在想把它改为400v,桥式整流,中心抽头空着,以适应fu-7使用。
请问师傅们:这样用是否可以?应用时要注意什么?
预先谢谢🙏!

网友A:
绕组的额定输出功率是不能超的,否则轻则发热重则烧毁。
改作单绕组桥式整流,那输出电流就得减半,100毫安的电流单声道FU7够了,双声道不足。

网友:
桥式整流完全可以。注意的是整流元件要有足够的反峰压。大于1.4142E2.(V)。

网友:
400伏交流,整流滤波后,再加上电路中的负载,最后可能有500多伏电压,是不是高了?
还是把其中的一个200伏绕组拆开,在适当的圈数抽头,可能会好些。

网友:
整流滤波电路负载的工频变压器其负载功率与整流形式有关,桥式整流滤波的功率系数为1.11倍(应该是有效值与平均值之比),全波整流滤波的功率系数为1.57倍,半波整流滤波的功率系数为2.22倍,所以全波整流的负载改为桥式整流的负载,功率应该可以提高40%左右。
都是几十年前的电工基础理论知识了,客居上海手头也没有资料,人老健忘数据有出入务请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原来的线再绕回去??你是认真的??

当然,如果真的电压高了,就把原来的双绕组全拆了,换粗点的线,计算好再绕就更好啦。

网友:
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信可以试着算一下。有一个问题要预先知道,就是那个抽头是否是独立的?而且对其他绕组绝缘怎么样。

网友:
我认为完全可以,如电压过高可以串联电阻解决,没必要动线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绕组的额定输出功率是不能超的,否则轻则发热重则烧毁。
改作单绕组桥式整流,那输出电流就得减半,100毫 ...

为什么输出电流会减半?这是什么原理?难道是因为全波整流时线圈工作时间是50%,到了全桥整流工作时间变成了100%的原因?

网友:
桥式整流效率比全波整流高一点,电流可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输出电流会减半?这是什么原理?难道是因为全波整流时线圈工作时间是50%,到了全桥整流工作时间变 ...

同为200mA的情况下,全波整流是两个绕组各自绕组平摊一半的DC电流,桥式是一个绕组承担全部的输出电流,所以同电流的情况下全波整流双绕组的线径会选择得更细,其每臂直流电阻都会高于桥式,最终结果就是200V*2 200mA的次级铜阻比400V 200mA单绕组更高,用于400V桥式的情况,原本设计应用于全波的绕组就必须降低电流使用,具体降多少可以测各线圈铜阻仿真一下发热

网友:
全波整流是按单绕组计算功率的,你改成400V用,铁芯大小并没有变化,变压器的总功率没变,在维持总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电流只能减半使用,看你的变压器原来功率多大了,单端应该可以用,可能变压器有点热

网友:
全波整流是俩个200V,200MA线圈轮流工作,输出还是200V,200MA,桥式整流是2个200V的线圈加在一起变成400V,200MA 变压器铁芯大可以用,小了不行太热

网友:
疑惑!疑惑!想知道楼主的这头牛实际功率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问题,玩过FU7 的扩机,测试过,工作电压600多V,指针表.
电子管过载能力强,加强散热就行了。

单管发射能出多少瓦?

网友:
老师们,电压不够用倍压整流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