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师傅玩过新能源车载逆变器(直流300-400V变交流220V)

楼主(2021-06-26):
新能源汽车随便一辆电池都几十度电,我想买个这玩意儿改个大号充电宝,这样野外施工直接用车上的电就行了。
咸鱼上的卖家只卖设备,不知道怎么启动,有师傅知道这玩意用什么信号启动吗,今天早上收到了,急急忙忙拆开看了一眼就来上班了,忘了拍图,感觉内部就是一个变频器,里面的端子标记也是变频器的标记,回家上图

网友:
野外施工,柴油发电设备才是王道。蓄电池的容量和柴油不能比

网友A:
dc300-400,这是要电人的电压,接车上一不小心短路的话,起火没的跑,太危险

网友B:
末图下端中央C13右的单向五脚IC已曾发生微型火山爆发喷射过

网友C:
用单相电直接买个大功率正弦波逆变器后级就可以变220V,
三相电用变频器也可以,变频器不太适合输出用单相,三相不平衡可能会报警或碉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300-400,这是要电人的电压,接车上一不小心短路的话,起火没的跑,太危险

破高压线束接线那是做死的行为 ,而且那条线也要上千块钱。有成品协议板,从快充口那里插充电枪对外放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图下端中央C13右的单向五脚IC已曾发生微型火山爆发喷射过

谢谢版主,ic找到了,不过最后半句话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相电直接买个大功率正弦波逆变器后级就可以变220V,
三相电用变频器也可以,变频器不太适合输出用单相 ...

主要是我已经买到手了,不再换了,这个是大巴车上用的专业逆变器,汇川的,问题不大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还是不要折腾了。

网友:
转向电机变频器咸鱼上很多!

网友:
第一个是逆变器?我看错了

网友(2022-07-08):
请问大佬 我也想搞一个 这个的ic怎么改 方便指点一下吗

网友:
请问大佬那个汇川的逆变器  这个的ic怎么改 方便指点一下吗

网友D:
难道新能源没有点烟器?还是点烟器不是12v? 见识短 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新能源没有点烟器?还是点烟器不是12v? 见识短 问问

直流300-400V变交流220V。你说的应该是dc to dc

网友:
末图下端中央C13右的单向五脚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DC300—400V输入,变AC220V输出,就是变频器,不应该叫逆变器,另外,去野外,这DC300—400电池怎么解决?
...

现在的新能源电包都是300-750v。如果是新能源车可以在车载电源obc或空调哪里取高压直流电。或者在快充电电桩取电。如果是混动车也可以野外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DC300—400V输入,变AC220V输出,就是变频器,不应该叫逆变器,另外,去野外,这DC300—400电池怎么解决?
...

单充发动机,汽油的也非常吵。航模有时候还要开车在途充电。特别是做测绘 农业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上面是脏东西还是爆了?

请问你知道 版主说的 末图下端中央C13右的单向五脚IC 就是你标出来的位置吗,ic怎么控制开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上面是脏东西还是爆了?

不好意思 看错了 这个是变频 电机用的。不能当逆变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