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只能由0-3V可调

楼主(2021-06-26):
可调电源0-30V可调,现在只能由0-3V可调,不知那有问题,大大们指点指点,谢谢
大功率管我用2527,用431只能在0-1V可调,不用431也只能在0-3.5V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祥细,赞👍

还是有遗漏,目前的接法,正常输出上限也就10V多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图修改了电压为0-1.2V,不知是不是我的线路图有问题,

建议您调试时不要“一气呵成”,分步慢慢来,给个调试步骤您参考参考:

1、拆除运放和功率管、推动管,主输入先不要上电。
2、辅助电源上电,测量7815、7915输入端电压,正常不应低于正负18V。
3、确认正负15V输出正常,如果有示波器,看输出端有没有震荡。如果没有示波器,输入电容并联100n小电容,输出增加10UF输出电容。这俩电容是三端稳压器应用规范,最好别省。
4、测量基准是否为6.2V,如果不是,查R端是否为2.5V。如果不是,分压电阻阻值用错了。如果2.5V正常6.2V异常,再查前面几项、更换431、减小R17阻值。
5、确认基准正常后,转动CN1外接电位器,配合调整W4,使运放2脚焊盘电压在0-6V之间可调。如果可调范围达不到,查外接电位器、W4、R11。
     注:整个调节范围内确保6.2V基准不变,如果基准电压下降,要减小R17阻值。
6、以上都做到位了,安装运放(断开R13),再查一下2脚电压是否在0-6V之间可调。如果调压范围异常,换运放。
7、上述调整过程中,1脚输出始终为略低于+15V,如果不是,查运放外围、换运放。
8、安装推动管Q1,不接R13和LED1,主输入上电。Q1集电极为输入电压、基极为输入电压-0.7V,发射极为零。如果不是,换Q1。
9、安装R13,短路Q3基极、发射极,此时输出端应有电压输出。
10、检查2脚电压应与3脚基准输入相同,如果不同,查Q1和运放外围原件,换运放。
      如果相同,再查2脚电压是否为输出电压的1/5,如果不是,查R8、Rc阻值是否正确。
11、以上都正常以后,逐个安装功率管,输出电压应在0-30V可调。如果不可调,查功率管是否完好。
12、以上都正常以后,再安装LED1,启用恒流控制单元。这部分的调试,以后再说。

网友:
运放的地线不应该和主输出共地,想想运放最高12伏输出,那么主输出会超过12伏吗,一般运放供电的地线是接在大功率管的发射级

网友:
查对地电位

楼主:
CN1 CN2为电位器, CN3输出,CN4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431 是啥意思 这个图里没看到

按图所示 你先查下6.2V 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再看运放输出电压    ...

TL431在6.2V稳压那用的,6.2V正常,有TL431是2.5V基准电压,运放也换了

网友D:
运放的供电地线接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供电双12V 正负  都有吗

12V正负正常,1和7脚调电位器时有正负约10V,3和5脚多是3.5V,6.2V用1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的供电地线接的有问题吧

运放的供电没接地线,双电源工作

网友D:
上一张完整线路图看看

楼主:
完整线路图只是少了+ - 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供电双12V 正负  都有吗

TIP122换了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一张完整线路图看看

网友:
查一下CN1电位器

网友E:
以本菜鸟的分析,2脚应该接一个分压电阻到地,不接的话2脚电压高于3脚电压,运放输出负电压!!当然本菜鸟的建议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U6.1第2脚反向端对地接一个680欧左右的电阻试试看,貌似输出未经分压,而经R8直接加到了反向端

好的,明天试下,谢了

楼主:
CN1 2电位器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本菜鸟的分析,2脚应该接一个分压电阻到地,不接的话2脚电压高于3脚电压,运放输出负电压!!当然本菜鸟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您那里找来的?是不是自己修改过?

这个图调试时要先保证基准稳定,再保证电压、电流反馈比 ...

谢谢版主,是自己修改过,明天试下,

楼主:
好的,谢谢,大功率3055我用BU2527

网友A:
你这原理图就有点问题啊!你在w4 10k电位器对输出地。下拉一个75k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
75k/10k+5k     x6.2v   约等于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原理图就有点问题啊!你在w4 10k电位器对输出地。下拉一个75k的电阻试一下。

没有75K的我用68K电压还下降0.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您哪里找来的?是不是自己修改过?

这个图调试时要先保证基准稳定,再保证电压、电流反馈比 ...

按图修改了电压为0-1.2V,不知是不是我的线路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75K的我用68K电压还下降0.2V

下拉75k.调节w4 .10k就是调节电压高低的,你处接的可调不要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您调试时不要“一气呵成”,分步慢慢来,给个调试步骤您参考参考:

1、拆除运放和功率管、推 ...

很祥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