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子管老师在不,期待一个直流管短波收信机的实验,最近点源污染太严重了

楼主(2021-06-26):
看来唯有直流机器能解决电子管高灵敏度收信机的名题了,最好ssb,cw都有

网友:
玩收信机地段最重要,  天线次重要. 机器排第三.

网友A:
参考139军机的电路呗。

楼主:
呵呵,太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139军机的电路呗。

元贞老师思路真宽,一下就想到了这个经典,但是我有点望而却步,那个电路专用东西太多了,个人感觉难度不小,有没有简洁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贞老师思路真宽,一下就想到了这个经典,但是我有点望而却步,那个电路专用东西太多了,个人感觉难度不 ...

那就做一个波段(6——15MHz),包括了49m、41m、31m、25m、19m广播米段和40m、20m两个业余频段,凑合够用了。

楼主:
高放和三连是拦路虎,元贞老师,139这个机器和现如今的德生9700相比,灵敏度河源也

楼主:
灵敏度,选择性咋样?相比之下有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做一个波段(6——15MHz),包括了49m、41m、31m、25m、19m广播米段和40m、20m两个业余频段,凑合够 ...

我没用过这个139.,您帮我分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放和三连是拦路虎,元贞老师,139这个机器和现如今的德生9700相比,灵敏度河源也

惭愧,我手里几乎没有商品机,这两个机器都没有,也没听过,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放和三连是拦路虎,元贞老师,139这个机器和现如今的德生9700相比,灵敏度河源也

空气三连在宝上应该会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收信机啦,效果比一般现代收音机强一些,只是音响频宽窄一些,语言可懂度第一,听音乐就算了。339比139 ...

s2000行不?

网友:
我最近天天加班,真是没有啥时间玩儿电子。近场污染严重还真就只能从室内想想办法,再不行也就只能把天线接到外边,通过平衡输入线路把信号送进机器里,或者干脆向调频转移,因为以前玩儿中波机一个是家里环境特别好,还有就是本身是磁棒机抗干扰能力强。再就是过去那些军用收信机线路也未必能解决这些问题,收信机主要还是提高临频选择性,矩形系数好,通频带也比较窄,反正正常的用来听收音机还是难受,从磁性天线上想想办法我认为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收信机啦,效果比一般现代收音机强一些,只是音响频宽窄一些,语言可懂度第一,听音乐就算了。339比139 ...

德生2000真有这么强么?没有用过这机

网友:
前面元真老师说的应该是电子管139(后面没有后缀),信噪比较好,高于晶体管139A,B等,虽然通道窄了一点,但听广播声尤其女声十分好听,只是要用电池(整流电源没有试过),但俺用2元一节的9V7串,用了好几年。
老239俺也在听,有时候比电子管收音机收到更远更稳定的外台。使用外接喇叭听播音声音过得去。
俺觉得听广播就是怀旧,听听电台声音而已,不能指望音乐品质,只听怀旧感,主要听短波的语言感觉。欣赏音乐肯定用其他设备。有朋友把电子管收音机接上CD,那样音质基本能接受初级要求。

网友(2021-11-27):
電源污染的話,其實你在電源方加个過濾器,在整流后加个電腦綫上用的磁環,整流電路后加兩三節電解電容外的塑料電容就行。但電磁污染就真不行的了。

网友:
个人推荐小环天线,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室内靠窗架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