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6P3单端

楼主(2021-06-26):
      做的还很不成熟,存在不少问题,晒一下好听一下朋友们的意见。前级6N1做预放大,后面6N3组成SRPP推6P3,  尽管加了较深的负反馈,增益感觉好像还是太大了。
     取消前级的6N1,感觉只使用6N3组成SRPP推6P3增益(也就是2-30倍左右)有些不足,。有点上下两难。6P3P使用固定偏压阳极电流很不稳定,只好加部分阴极电阻防止过分漂移,另外加数字阴极电流指示表加以监视。

阴极电流原来調的比较一致了今天又不一样了

阴极电流原来調的比较一致了今天又不一样了

网友:
这有可能是也是败笔

网友:
牛都不加盖子吗?

楼主:
牛没有另配盖子,因陋就简了,牛是一个用一个老的电源变压器铁芯重绕的。紧固件老的做的很到位。

网友:
感觉上6n3 SRPP推6p3应该够用,反馈减小点看看。记得早年胆艺高的一款就是用6N3推6p3,好像不是srpp推。个人不太喜欢srpp,坛子上的6G2P推的电路就很好

网友:
镜面不锈钢,熠熠闪金光啊

网友:
直接用6G2P、6N2、6J9(三接),12AX7这些管子一级推就很好了,6P3P并不难推

网友:
以前做过直接6N8P推的,效果不错

网友:
不错,非常不错,变压器布局和我的一样。输入只一级是不够的,我用了串接式,形如SRPP但不是SRPP,SRPP只能算一级,放大量是不够的。特别是是华为手机做音源。

楼主:
     试着用镜面不锈钢做底板,发现两个问题。1、表面不好打理,显赃。  2、据制作的师傅说:很难折边,搞不好出现折痕。(可能和折边机的工作压力有关)
     2级放大,加深度负反馈。感觉还行。使用一级,音源输出幅度小了音量明显不足。
     数字表指示着功放管的屏流,由于电路使用了部分固定负栅压。不看一下屏流有点不放心,可能是阳极电压变动的原因,屏流老是变动,

网友(2021-08-03):
镜面不锈钢,确实漂亮

网友:
建议:骑马那俩6N3管子去掉,前面那个6N1换成6N2直推6P3P就行了,具体外围电路元件值也要做相应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