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台收音机的后盖板与机芯间的缝隙较大,有必要作适当处理吗?

楼主(2021-06-27):
是否有必要在缝隙处垫上些海绵等的软物?  谢谢!

楼主:
缝隙下边就是喇叭。

网友A:
其实 重新处理应该更好一些 是不是固定螺丝的问题?

网友B:
没必要,喇叭箱只要正面及侧面不漏气就可以,后背为反相声压,不属于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重新处理应该更好一些 是不是固定螺丝的问题?

谢谢!不一定是螺丝的问题,上下都有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喇叭箱只要正面及侧面不漏气就可以,后背为反相声压,不属于声短路。

谢谢!原以为声音和音质会受影响,你这么一说,那就没必要作处理了。

网友:
也没来看,哎出了就出了吧

网友C:
按理说原配的机子不应该是这样呀!
机芯不能整个往外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原配的机子不应该是这样呀!
机芯不能整个往外移吗?

原因应该是这样,此款机的线路板是装在一整块被浇铸冲压的金属板上的,金属板连同线路板由螺丝螺母安装固定在机壳上,螺丝和螺母之间垫有橡皮垫圈,垫圈中间有空心铜柱,橡皮垫圈因年久老化失去了弹性,这就产生了空隙。
本来没考虑到这点,经你这么一提,倒想到了这点,谢谢!看来最好的解决方法是DIY橡皮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