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有性价比的电量计量插座

楼主(2021-06-27):
想买一个10A的单相220V电量计量插座。
由于是业余使用,希望价格不要太高,优利德UT230A-II的要花110大洋的计量插座,太贵了,不在考虑范围。
希望能准确的测试电压、电流、功率、电量、功率因素。要求功率和电量
请有实际经验的同学推荐一款,最好说明具体的型号和入手价格。

网友:
想要准确,还是不要太吝啬人民币,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从网上买了个十来块钱的,测量速度比较慢,变化比较快的电流和功率瞬间会被跳过去,长时间测量电量差不太多,测不了功率因数

网友:
几十元的TB上很多,
对几毫安的?功率因素也有误差。
一般要求不高也是可用用的。好的价格很贵。

我就是在意几毫安的事一直没买

网友:
某些计量单位会定期淘汰一些设备 可以捡漏试试

网友:
二手智能电表+插座不香吗?

网友:
二手数字电表,几十块
还能接485线
插电脑上,弄个软件,就能读
比那些什么插座的,好用多了

网友:
民用的智能电度表就很好,不用几元钱,加个插座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