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收音机NF-125电路改造问题

楼主(2021-06-28):
弄得一台电子管收音机NF-225,有中波和调频两个波段,可是调频是个定频65.27MHz,只能小范调动,不能覆盖调频范围88-108MHz,我不能收听到调频电台,现求助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如何改动?多谢指教,具体图片和参考电路(非本机电路,仅参考别的收音机)如下:

楼主:
手绘高频头部分,请问是红色方框外加可变电容就可以收到88-108的频率范围吗?

网友:
你的图看不清楚,有个问题要搞清楚,调频部分中放中频是10.7兆赫吗?频率范围超出太多,本振LC元件的参数肯定要重新计算,光改一个电容估计覆盖不了。

网友A:
把图拍清楚等高手过来帮你讲解吧。

楼主:
手机上传的图片不清楚,电脑版登入不了,晚上回去上电脑版登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拍清楚等高手过来帮你讲解吧。

电脑登不帐户,方便代上传图片吗?多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登不帐户,方便代上传图片吗?多謝了

我可以帮你上传,但是你图片怎么传给我呢?

楼主:
继续上图片。。

楼主:
继续上图片。。。

手绘高频头图纸

手绘高频头图纸

楼主:
现在基本上可以看清楚了,谢谢指教

楼主:
请贺指教高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