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怎样接线,谢谢

楼主(2021-06-28):
一个电机,想用220V测试,请问坛友,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三相电机,一般工厂和小区都是三相四线制电源(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三相电源的三根相线通过空气开关接图上的下面三个接线螺丝就行,另一根零线不必连接,称为“星形接法”。

网友B:
是Y型接法,三线380接u1,v1,w1,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三相电机,一般工厂和小区都是三相四线制电源,三相电源的三根相线通过空气开关接图上的下面三个接线 ...

谢谢,不能用单相220V测试吗?

网友C:
三相电机,看接线盒,现在是△接法,接线图标识 中间那个

楼主:
意思是单相220V不能测试,需要三相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看接线盒,现在是△接法,接线图标识 中间那个

现在是Y接法,就是V2/W2/U2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能用单相220V测试吗?

1KW以下的小功率电机可以通过外接电容来运转,实际功率将降至60%以下,电容容量为每100W电机功率7μF(微法),电压≥450VAC

网友:
用一个变频器把单相220变三相220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W以下的小功率电机可以通过外接电容来运转,实际功率将降至60%以下,电容容量为每100W电机功率7μF(微 ...

先改成三角形接法再加电容,只需要一个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Y型接法,三线380接u1,v1,w1,就可以

对,不知道功率多大

网友E:
这电机好高级啊,有3种接法
第三种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不知道功率多大

400瓦,日本三菱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机好高级啊,有3种接法
第三种没见过

日本三菱电机

网友:
看了,必须第三种接发,其他的都是三相电才能用
第三种需要变频器或者6线的控制器

网友F:
三相电机可以改单相运行,改动电动机容量一般限制在1.5KW以内。
  一、改动接线方法:
  1、改时三相绕组的连接方法不动,即原为星接的还为星接,原为角接的还为角接。原与三相电机相接的三个出线端中的任意两个分别与电源两端(L—火线,N—零线)相接,剩余一个先于电容器相接。
  2、电容器的另一端与电源的一端相接,与火线相接还是与零线相接,要看需要的转向而定,不同的接法转向是不同的。
  二、电容的选择:
  1、如果重载启动,用两个电容,一个启动一个工作。
  2、如果是轻载启动,则只需要加一个工作电容。具体你可以参照电相电动机的接法。
  三、单相电动机容量的选择:
  1、工作电容:对于三相绕组星接的电动机,工作电容等于0.06×功率,1000瓦电机工作电容就是60UF。
  2、三相绕组角接的电动机,工作电容等于0.1×功率,1KW电机工作电容就是100UF(70~100)。
  起动电容容量,可不考虑电机的接法,
  一般按工作电容容量的2.5倍左右计算,经过计算,每10瓦配2—3UF电容。
接线图:

电容耐压450V以上吧,400W的使用20uF~30uF的电容

按照第一图星形接法,第二图三角形接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三相电机可以改单相运行,改动电动机容量一般限制在1.5KW以内。
  一、改动接线方法:
  1、改时三相 ...

为了获得较大的功率,应该采用三角形接法,因为单相供电时的线电压是220V,三相供电时的线电压是380V。单相三角形接法相当于三相星形接法,当然输出功率是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获得较大的功率,应该采用三角形接法,因为单相供电时的线电压是220V,三相供电时的线电压是380V。单 ...

你说的对,功率最大化就是三角形接法。
补充了一个三角形接法的图!

网友:
其实就是个普通电机,角接220V ,星接380V-440V,也可以加控制电路接成星三角启动。

网友:
弄一个变频器,把电机接成△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关注和支持,正好有个变频器,已测试,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