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电流互感器引出的困惑,请教一下。

楼主(2021-06-28):
本想参照电流互感器的样子,用一个磁环电感套在电源线上,接上LED,用来监测电器的工作状况。
我找了二个电感,一个是从电源变换器中拆的,去掉了次级,红色线绕的那个。另一个是不知从哪拆的检测漏电用的。

楼主:
红色的那个,用线粗点,圈数也少,电阻约3欧,
白色的那个,电阻约10欧。
这二个电感量相差很大。

楼主:
按图连接,使得二个磁环中的电流在1安左右。

楼主:
想不到二个磁环线圈上的电压波形如此不同,估计是磁环的导磁率引起的。

红色磁环

红色磁环

白色磁环

白色磁环

穿入磁环中的电线的电压波形

穿入磁环中的电线的电压波形

楼主:
请教:1:这是什么材质的磁环?
          2:如要点亮LED,该如何估算圈数?

网友A:
1号,就是绿色那款,最最常见的锰锌铁氧体,主要是用来抗干扰的用途,电流检测不合适
2号,属于电流检测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粉芯环,可用作电流检测,电流互感器。
计算很简单,测出伏匝数,用2v除以伏匝红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大于2v就可。

网友:
关键绕组上,不可空载,用可调电阻进行调试。线径可以选细点,这样匝数可以多绕。

网友B:
你准备做一个初级只有一扎的变压器,是这个意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号,就是绿色那款,最最常见的锰锌铁氧体,主要是用来抗干扰的用途,电流检测不合适
2号,属于电流检测的 ...

谢谢回复
如何测伏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准备做一个初级只有一扎的变压器,是这个意思不?

对,就是这个意思。
但把它称之为变压器,也不太妥帖,因为无法知道初级电压。只知道电流。说是电流变换器?也不正确,因为次级要计算的是电压。
而且波形出现了如此的畸变,不是匝数比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
但把它称之为变压器,也不太妥帖,因为无法知道初级电压。只知道电流。说是电流变换 ...

你可以参考一下示波器的电流探头做法。。。。。。我觉得。

网友C:
看我这个,穿过3A电流,可以感应200伏电压,线圈电感量2000H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这个,穿过3A电流,可以感应200伏电压,线圈电感量2000H以上。

你这个厉害,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测量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1:这是什么材质的磁环?
          2:如要点亮LED,该如何估算圈数?

你这设想只能在线圈两端接整流和led,改变圈数看效果来决定,不过磁芯可能要换硅钢铁芯才成,因为磁芯对于50hz正弦交流来说耦合会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设想只能在线圈两端接整流和led,改变圈数看效果来决定,不过磁芯可能要换硅钢铁芯才成,因为磁芯对 ...

谢谢回复
我是用二个LED正反并联作负载。
改变圈数,这有点难,至少要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吧。
现在就是不知道我这个成品的是什么材质。
老式钳形表就是用的硅钢片,体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