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la收录机自停改装

楼主(2021-06-28):
从某鱼花30元包邮入手一台香港产Vela收录机,经过打理,没想到磁带机构一点没逊色新机,比我同样价格入手的库存新机还好,走带稳且一点不颤,机芯是全钢,很重,就是自停功能不行了,这也是一般收录机的通病,经过查看,这设计就有问题,不容易自停,所以也不容易修好,想自己改进一下。如图,利用磁带走完时从动连杆会逆时针转动,只是在最后不能使STOP动作,先在连杆拉簧穿孔往里移,即在往里用0.5或更细钻个孔,把拉簧往里移后,在连杆端头套上用磷铜皮包裹,这就做成了动触头,并焊上一条引线,在附近机芯钢板上找到一圆孔,上下用钻有比圆孔稍大的塑料片,定片在塑料片之间用螺杆固定,注意定片要与螺杆和钢板绝缘,定片要和动触头紧密接触,并使动触头向后推一点,使接触是由由拉簧弹性接触上的,这样才能保证接触良好,当然也不能使拉簧拉长太多,那样会使自己增设微动开关分不开,把自己增设的这个微动开关与放音微动开关串起来,大功告成,经试用,效果很好。

网友A:
这样改的问题是停止后磁头滑板没有归位,压带轮一直静止地压在主导轴上,容易出现压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的问题是停止后磁头滑板没有归位,压带轮一直静止地压在主导轴上,容易出现压痕

这一般是听着睡着了或者忘了,间隔时间不长,比电子报以前介绍的利用检测音频信号消失来断开电路简单明了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