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300B

楼主(2021-06-28):
本地烧友新装台300B,装好后叫上我去试听,听我最爱听的降央卓玛,那人声真的很好听,那种余音真的绕梁三日感觉,所以人家管子价钱贵有他的道理,很多人都说听胆机听不出胆味,这么容易分辨出的声音。我自己还停留在FU7推挽中。

楼主:
这是我的F U7

楼主:
补充一下,它的输出牛是1!4X60

楼主:
他装机进度都和我分享。

网友:
真空三极管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路?可以分享一下坛友吗?

大概6N8十6V6听说是全进口管

网友:
你朋友的300B是单端输出,而你的FU-7是推挽输出,按理声音肯定不同。

网友:
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装一台

网友B:
那是你的推挽和人家单端的音色不同这个很容易听得出来的,声音是否好听这也是个人感觉并不代表所有人有的人就喜欢你FU7推挽的声音说是300B是太监声要说声音更全面当属推挽这个毋庸置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的推挽和人家单端的音色不同这个很容易听得出来的,声音是否好听这也是个人感觉并不代表所有人有的人 ...

火星大师好.单端有单端的声音,推挽有推挽的声音.这个我知道,我并不说代表其他人,推挽声全面是所有声音通杀,XXB人声真的很好听,但清晰度还是推挽声,我的F U7威廉逊电路我也很满意,我也不打算再做XX B。

网友C(2021-08-03):
我最早装胆机是6P3P推挽,听了好几年,后来装了6P6P的单端和6P3P的单端,就把6P3P推挽拆了。再后来装了好几台的单端,再也没有装过推挽,对比之下我更喜欢单端的声音,当然这和我不喜欢大音量(客厅声音不超过两三瓦,书房不超过1瓦),不喜欢重低音有关。每个人的听音偏好都不同,没有好坏,只有合适不合适喜欢不喜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早装胆机是6P3P推挽,听了好几年,后来装了6P6P的单端和6P3P的单端,就把6P3P推挽拆了。再后来装了好几 ...

可以用小管做推挽,6p14三极管接法推挽也就3.4-5W左右,推挽是正道,名机都是推挽,正牌商品机大多也是推挽。

网友(2021-11-24):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小管做推挽,6p14三极管接法推挽也就3.4-5W左右,推挽是正道,名机都是推挽,正牌商品机大多也是推 ...

我也这么想过,前段时间闲来无事画过一个6N3推6N6的推挽电路,AB类最大输出4W,等有时间了做出来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来没觉得300B好听过,像样的推挽什么绕梁,都是随便。

有时候就是羊群效应。主观暗示造成的意识跟从。 ...

网友:
300B,,,也不过如此,,,外观上看大脑袋头重脚轻,站不稳的感觉,,,不喜欢这钟管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小管做推挽,6p14三极管接法推挽也就3.4-5W左右,推挽是正道,名机都是推挽,正牌商品机大多也是推 ...

其实厂机喜欢做推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指标更容易做好,毕竟是用来卖的,你做个单端,THD多少?不太懂的买家一看,我了个擦,这能用?

还有一个原因是器件利用率高,相比单端,推挽在每个管上得到的功率更大,这对于成本相对较高的功放管来说是提高了利润比,对于不太懂行的买家来说,你用一个管子输出5W和用两个管子出15W,消费者的感受是不同的,后者会被认为是更实惠的选择

所以单端厂机一般面对小众市场。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F:
其实厂机喜欢做推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指标更容易做好,毕竟是用来卖的,你做个单端,THD多少?不太懂 ...

有道理,另外同样的输出功率,推挽输出变压器的体积重量和价格都比单端小很多,也降低了每瓦输出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