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P1输出变压器.做扼流圈可以吗?

楼主(2021-06-28):
  最近在琢磨6NI并联输出小功放.有一30瓦27厂电源变压器.用6Z4整流.不知用什么样的扼流圈合适.手头有几个6P1的输出,用他代用不知行否?电流够电感大点?

网友A:
这样做浪费啊。找老式的电感镇流器代用就可以。

网友:
太浪费了,,,,,,

网友:
整流后,每声道用一个,效果很好,比用一般的扼流圈好

楼主:
     都是一W的破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浪费啊。找老式的电感镇流器代用就可以。

对,这主意不错,我试过可以用。

网友:
可以用。电流40多MA

网友:
只要电流够,完全可以。60多年前冯报本就肯定这种做法。

网友:
完全可以,比日光灯镇流器效果好。实测30W镇流器电感1H左右,8W镇流器2H左右:

楼主:
   找了几个输出,有一个1W的铁芯还是对插得,一个2W的还不错,是顺插得,今天翻箱倒柜把主要东西找齐了,用一个应急灯的铁壳,大小正好,铁皮有点薄,凑活用吧,有一个6P1的单端,还有一个6NI的单端,现在都有毛病,试一下6NI并联单端看如何,用5W的输出。电源变压器是27厂76的牛高压35MA正好 2W6P1输出做扼流圈,测电感8H.6Z4整流,找几个天和电容,不知还能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