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显示器字会轻微抖动

楼主(2021-06-28):
AOC2016Sw+显示器字划会轻微抖动,平时也不怎么影响使用,打开内行老师看看,有可能是哪个电容不行了?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电容全换了!

楼主:
好,就买8个电解电容换上去试试。

网友A:
哦豁 同款显示器  不如趁此机会 把两个喇叭口 充实一下  我的就改了

楼主:
淘宝上逛了一下,想一店买全好像有点困难,继续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豁 同款显示器  不如趁此机会 把两个喇叭口 充实一下  我的就改了

我也有这个想法,先修好再说。

楼主:
我现在用的这个显示器也是AOC的,有个问题就是好像隔着一层雾看东西,亮度对比度怎么调都不理想。

网友:
25V1000UF  16V470UF     16V220UF    50V33UF或22UF

网友B:
把vga线换下试试再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vga线换下试试再换电容

手头没有第二条VGA线,换显示器试了不会抖动,应该不是线的问题。

楼主:
换上电容了,只有450V100μ那个没换,现在不会抖了。
拆下的电容无法测容量,就测了ESR,大容量的测不出差别,只有那个22μ的是3,新买的是2.
谢谢指导,本人第一次修液晶显示器。

楼主:
使用中发现,桌面图标下的字会轻微抖动,网页内容或者微信内容的字体很稳定。

网友:
还抖吗?可能是什么干扰了……

网友C:
驱动板上的电容也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上的电容也要换!!!!

过几天再拆开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线的原因,几年前买的一台AOC,原配的VGA线就会画面抖动,买了根绿联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2021-10-06):
VGA线质量差的一般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D:
首先从软件设置上检查一下分辨率设置有无问题,其次再检查一下信号输入有无干扰,最后才是更换电容,其实在数字电路中,电解电容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作滤波使用的,只要耐压足够,容量略微偏差一点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从软件设置上检查一下分辨率设置有无问题,其次再检查一下信号输入有无干扰,最后才是更换电容,其实在 ...

我有两个差不多大小的显示器对换使用,分辨率也改过,线也换过,没解决问题。
现在在用的AOC显示器就是对比度不够,怎么调都不行。

网友:
VGA的显示质量和线的关系非常大。建议是DVI,HDMI,DP等数字接口。

楼主(2022-01-03):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上的电容也要换!!!!

今天把驱动板上的5个电容都换了,开机几个小时显示正常不再抖动了,电容中有的断路了,有个22μF的电阻档测量也会有正反摆动显示正常,但是测量ESR就不行了,有100K以上,显然失效了。电容真不能相信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结果。

网友C:
修显示器已有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显示器已有20年了!!!!

液晶显示器对比度不够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屏上有居委会电位器可调!如果无就入工厂菜单调整!!!

网友E(2022-02-24):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驱动板上的5个电容都换了,开机几个小时显示正常不再抖动了,电容中有的断路了,有个22μF的电阻档 ...

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

热机以后正常,说明电容冷了不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液晶显示器对比度不够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TN屏?如果是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反正颜色不爽!从侧边看就反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TN屏?如果是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反正颜色不爽!从侧边看就反色。。。

手指压上去会一闪一闪的水波纹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