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和铅酸电瓶做的电动车,铅酸电池是不是安全点?

楼主(2021-06-28):
现在爆炸的都锂电的多吧?

网友:
相对来说,铅酸电瓶安装紧固好即可正常使用,维护保养几乎不用管;
而锂电就得考虑过热,过充,一旦那个环境出现问题,对于锂电都是不安全的。锂电电池因过热自燃的概率要大得多!

网友:
锂电成本比铅酸高,但锂电品质好的话可以用5年,

网友A:
铅酸电池不爽啊,重就不说了,输出还不行。
我家的铅酸电池,充满电的时候还可以,跑了几公里之后,不拧加速时显示满电,一加速,好吧只有一半电了,力量也小了好多。
铅酸电池本身是不会着火的,锂电池是比较容易着火。
但现在着火的其实大部分是自己改装的锂电池,当然原装的也有。

网友B:
同样容量的铅酸和锂电池,续航相差很远。
我台电动车60v20安电池,全新时续航也不过50公里,使用两年实在不行了。现在换18安磷酸铁锂,续航80公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容量的铅酸和锂电池,续航相差很远。
我台电动车60v20安电池,全新时续航也不过50公里,使用两年实在 ...

20AH的也就50KM的续航了,还与路况和环境温度有关,目前季节应该续航比较长一点,使用黑金的22.5AH的,续航会稍微多一点;现在的铅酸电池,两年就不行了,不耐用,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磷酸铁锂没有用过,这个什么价格?
据说这个抗自燃性能要好些?有这么强的续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AH的也就50KM的续航了,还与路况和环境温度有关,目前季节应该续航比较长一点,使用黑金的22.5AH的, ...

铅酸电池自重有多少?

相同容量的锂电才多重?

续航就从这里挤出来了,

不过60%可能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AH的也就50KM的续航了,还与路况和环境温度有关,目前季节应该续航比较长一点,使用黑金的22.5AH的, ...

买的二手电芯自己组装,价格比铅酸电池便宜,买的蚂蚁保护板手机可以实时监控电池状态。目前使用效果很好。买到好电池一般使用5年不是问题。

网友:
聚合物锂电池容易爆燃那是真的有很多事例视频为证,据说磷酸铁锂电池比聚合物电池安全多了。视频演绎它枪击榔头砸都没事,不知是否夸张就不清楚了。

网友:
铅酸电池肯定是安全点,锂电池确实是容易爆炸,加上现在的不良商家用劣质的锂电池组装电池,安全问题堪忧!

网友:
铅电的那点循环寿命和比容量实在捉急,锂电是当下不得已的选择。锂电的先天燃爆属性是使用者的噩梦,相当于你那个工作能力突出但脾气不好的同事,有时会哪天不顺了就发脾气搞事情,但也有长期工作压力大或是遇到不对路而心情不好,这种压力轻的就是脑梗,电池里的压力阀顶开,重的就是火冒三丈。

事故的发生就跟脑梗和车祸一样,有一次的发生,就有十次的未遂。拆过几颗从动力电池里退下来的电芯,里面的隔膜都已经老化黄脆,上一次拆到这样的情况是一颗松下的18650笔记本电芯。鬼知道这颗电芯到底经历了什么,反正马路上的外卖小哥是真的快。相信假以时日,温度再高一点,这颗电芯要么在沉默中嗝屁,要么同归于尽。懂电电路的都知道,大功率电池都是串联,而串联电路中,谁电阻大,谁就更热,所以这并不太难。
为了企业生存,还有利润,一些电芯的放电流设计的比较高,而使用者,又经常会开的比较满,所以很多动力锂电池的工作状况就跟中年的打工人似的,既要跟年轻人一样的拼,一样的熬夜,喝酒,不分寒暑,又要当心身体会像老人的脑血管一样,随时会垮掉。
以前用过一款手机软件,可以看到头顶能接收到的GPS卫星信息,包括电池,从早期的镍镉,到镍氢,以及后来的锂电池,可见电池这个东西,连航天技术也难以找到太好的方案,权衡利弊,只能是尽可能保障其使用时的可靠性。

网友:
铅酸电池同样也会燃烧,亲身经历过ups间铅酸电池失火燃烧,机房还配了空调的,不知道为什么也会烧。
当然,铅酸失火的概率要低很多很多。
锂电池确实危险的多,不过就算这样也还在改锂电肯定是锂电的优势很明显。我觉得如果有合适的充电的地方,就算起火燃烧也问题不大的,就可以用锂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不爽啊,重就不说了,输出还不行。
我家的铅酸电池,充满电的时候还可以,跑了几公里之后,不拧加 ...

这是个别电池里有一个2V单元性能下降,要抓紧时间找出来更换,不然整个电池组都会让它弄报废。你把车里那几组电池都分别用导线引出来在线测量着电压使用,当发现动力不足时看看哪个电压到了下限,先更换后再用吧。这个12V的电池里面的单元没法换,但可以找出是哪个低效,用φ10以上的钻头钻到电极柱子就行。找到后可以彻底放电后用大烙铁焊上导线给短路当10V电池用。我能把48V的UPS电池组用到4V才报废,不同电压干不同的活,最后听收音机,不然太浪费了。要是电动三轮车车子有空间最好多带个小容量的12V电池备用,半道动力不足时给并在低效的电池上可以凑付回家,不然准趴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别电池里有一个2V单元性能下降,要抓紧时间找出来更换,不然整个电池组都会让它弄报废。你把车里那 ...

多谢了。。。。这是原厂带的,难搞,废了就算了,还是换锂电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样容量的铅酸和锂电池,续航相差很远。
我台电动车60v20安电池,全新时续航也不过50公里,使用两年实在 ...

我的三十安,七十二伏锂电池满电跑不到9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三十安,七十二伏锂电池满电跑不到90公里

这个与很多因素有关,路况、速度、负重、胎压等等,我72v22ah都能跑80公里呢,路较平、单人、30左右的速度慢跑

网友:
我6035,100公里左右

网友:
铅酸安全些,锂电池的话没有空间限制就上铁锂,有条件的上钛酸锂,三元里放到最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别电池里有一个2V单元性能下降,要抓紧时间找出来更换,不然整个电池组都会让它弄报废。你把车里那 ...

这个时间成本哗哗啦啦的,零头都搞不回来,电动车铅酸有的电池因为振动原因铅头虚脱,有的单节(2V格)失效,加电解液的什么微乎其微。        当整组48V或60V电池少掉一个(2V)电动车也不能用了,还没到额定容量早就低压报警了。DIY手工的话现在锂聚那么便宜性能和体积优势不用说了谁还用铅酸去折腾?我全新的小铅酸都扔了一堆。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安全些,燃烧的多是锂离子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