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晶体管测试仪多用表,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1-06-29):
淘宝买的,这个晶体管测试仪多用表测电阻电容三极管电感ESR表组装以后开机无显示,屏幕亮灯,不自动关机,什么问题? O1CN01ItZ8qx1izGDh1rQrv_!!2877184483_副本.jpg

楼主:
灯亮,无字符显示.请教是啥问题?
14494137[/attadchimg]

网友A:
用外接电源试试,看着像是9V电池没电了

网友A:
另外LCD上面的10K电位器是调液晶对比度的,可以调一下看看,你这个测试仪貌似是最老的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接电源试试,看着像是9V电池没电了

外接电源试过,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LCD上面的10K电位器是调液晶对比度的,可以调一下看看,你这个测试仪貌似是最老的一版

调节无用,仔细检查,估计芯片或者显示屏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一个成品,开始用得还行,后来就亮屏不显示了

我是散件自己好焊接

网友C:
做好就这样?静电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就这样?静电敲掉了

很有可能,我的判断也是静电问题导致

网友D:
检查一下LCD1602的供电电压及背光电压,仔细调整一下10k的可调电阻,这玩意不容易坏的,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LCD1602的供电电压及背光电压,仔细调整一下10k的可调电阻,这玩意不容易坏的,耐操。

检查LCD1602的供电电压及背光电压正常,估计还是坏了

网友(2022-08-28):
我的测试仪和你的一样,我的别的都能测试,就是10微法以上的电容不能测试,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LCD 3脚的电位器调整下看看,正常情况通过调整电位器下这个3脚的电压可以在0-5V范围内变化。

网友E: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的和你这个一样,最后发现是开关焊错了,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的和你这个一样,最后发现是开关焊错了,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

谢谢,问题解决,静电击穿单片机,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