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电源牛的问题

楼主(2021-06-29):
我有一个0-280V-350V/0.4A,负压为70V,3组6.3V的电源牛,可否用在这个电路上?如果可以,次级输出的0.4A电流是否要调整为0.8A?谢谢!
刚才那张图修改过,这个才是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推挽管子需要800ma的电流

6550,KT88,KT120

网友B:
高压电流400毫安是不能扩大的。除了重新绕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流400毫安是不能扩大的。除了重新绕牛。

这个电源牛是我原来一个KT88推挽机拆下来的,不想浪费,想用在这个线路上,故此一问。谢谢版主!

网友C:
KT88屏流145mA,四只就是580mA 。电牛高压0.4A显然不够。需重新饶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KT88屏流145mA,四只就是580mA 。电牛高压0.4A显然不够。需重新饶牛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