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电唱机

楼主(2021-06-29):
收了一台海燕电唱机,坏的,电机不转,其它的都好,刚开始没当回事,就图个便宜,经过一翻搭理,恢复正常,上图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电唱机怎么没有自带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唱机怎么没有自带喇叭?

他这个,好像有低放电路,没有见喇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好像有低放电路,没有见喇叭!

是啊,怎么没有看见喇叭?难道是外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怎么没有看见喇叭?难道是外输出?

自带喇叭,声音太大的话会震动自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带喇叭,声音太大的话会震动自激

我记得葵花三用机就是自带喇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葵花三用机就是自带喇叭的。

声音太大会震动唱针,会出现一种共振的声音

网友:
品相不错收藏佳品

网友D:
品相难得,值得好好打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唱机怎么没有自带喇叭?

卖家说好像有个外接小音箱,不知道放哪里了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好像有低放电路,没有见喇叭!

是的,有外接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带喇叭,声音太大的话会震动自激

单单的一个小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相不错收藏佳品。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相难得,值得好好打理一下。

网友F:
北京唱机厂产品,应该是出自海燕手摇唱机之后,机子配有一只0.5W小音箱,功放管是两只3AX81B推挽输出,单声道,声音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北京唱机厂产品,应该是出自海燕手摇唱机之后,机子配有一只0.5W小音箱,功放管是两只3AX81B推挽输出,单声 ...

网友G:
这台老海燕电唱机品相真不错,使用收藏俩不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台老海燕电唱机品相真不错,使用收藏俩不误。

网友H:
这个机器带放大,比206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带放大,比206型好

不见得,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葵花三用机就是自带喇叭的。

前段时间拆解了一台葵花三用,设计者估计考虑了震动问题,喇叭放在翻盖上还有海绵,估计可以减弱一些震动,但两个金属合页,还是会传导一部分。找不到橡皮靠轮,目前我的还无法试机。

网友J:
这种唱机,箱一般不能放喇叭,声波会把唱头震出槽路的。所以喇叭要外接。

网友K:
唱头还在盒里。
电机如果没坏,看启动开关是否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段时间拆解了一台葵花三用,设计者估计考虑了震动问题,喇叭放在翻盖上还有海绵,估计可以减弱一些震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唱机,箱一般不能放喇叭,声波会把唱头震出槽路的。所以喇叭要外接。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唱头还在盒里。
电机如果没坏,看启动开关是否动作。

网友L:
很先进的一个电唱机,

楼主(2021-08-01):
引用 网友L:
很先进的一个电唱机,

网友M:
这种自带放大的电唱机是八十年代左右的大众普及产品,是206唱机的扩展电器,早期使用酒石酸压电晶体唱头,后期使用压电陶瓷唱头,频响特性有所改改善,满足当时大众播放塑料薄膜唱片的需要,各牌型的同类产品社会拥有量很大。从维修角度电器就一个低频放大部分,机械部分电机是单相交流罩极式感应电动机,一般不出问题,就是橡胶惰轮使用多了爱磨损,更换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自带放大的电唱机是八十年代左右的大众普及产品,是206唱机的扩展电器,早期使用酒石酸压电晶体唱头, ...

谢谢详解

网友N:
看那4个整流管就够老的。

网友:
不客气,坛里都是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那4个整流管就够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