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硅代6N7P,请大家提提思路。

楼主(2021-06-30):
想做一个硅代6N7P,其实就当功率管用,准备用两个2SC3150 配合原有的8000:8的输出变压器来实现。目标:输入输出参数按照6N7P来,失真度小于3%。

网友A:
这种想法,跟那些让男人生孩子的想法近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仿真场管。这两天找了一些场管感觉不合适,按照6N7P的电流参数,这些场管都工作在输入曲线十分弯曲 ...

高反压场管多如牛毛,顺手截取常用的一小部分,曲线都能满足一般人的要求。不过,现在应该用音频功率放大专用的V-MOS 场管,他们能满足专业音乐者的要求。

网友B:
硅管输出阻抗能够与电子管相同吗?

网友:
直接用晶体管电路就可以。不能照搬电子管电路。两者差距太大。

网友:
6N7P买不到么?过去管子稀少或者易坏,才用硅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管输出阻抗能够与电子管相同吗?

下面是2SC3150交流负载线 屏幕截图 2021-06-30
就是2SC3150的使用效率太低,可能失真度也不会好,能不能用别的方法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想法,跟那些让男人生孩子的想法近似。

这个要比让男人生孩子要简单不少。

网友C:
请问那个老师有6N7P输入变压器的资料?手里有几个6N7P,想试试6N7P推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比让男人生孩子要简单不少。

晶体管没有像电子管,输入电容那么小,输入阻抗那么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老师有6N7P输入变压器的资料?手里有几个6N7P,想试试6N7P推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376812
这是我以前做的6N7P推挽机,供你参考。
6N7P用的倒相推动牛具体参数我也没找到,只能找参数相近的代用,效果尚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6812
这是我以前做的6N7P推挽机,供你参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老师有6N7P输入变压器的资料?手里有几个6N7P,想试试6N7P推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8124-1-1.html
这里就有:

祝您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2SC3150交流负载线
6N7P交流负载线
就是2SC3150的使用效率太低,可能失真度也不会好,能不能用别 ...

这俩的负载阻抗差距是不是有亿点点大

楼主:
还有一个方案,干脆让推动变压器带纯电阻负载,后级用场管,阻容耦合,这样工作点也不会相互牵制。

网友E:
你好,你这个想法可以实现,上世纪外国人就这样的电路了。联系我给你找电路图。

网友F:
用场效应管吧,都是压控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这个想法可以实现,上世纪外国人就这样的电路了。联系我给你找电路图。

谢谢您支持!

网友G:
用6n3和2sc组合代替,电子管屏极和C极相连,阴极电阻直接B极,调节阴极电阻可以控制总电流大小。
组合后的复合管,栅极是电子管栅极,阳极是屏极和c,阴极是E极。

网友H:
如今这个管子本身就是鸡肋般的存在,再搞硅代
质言之 有困难要上,创造困难还要上,

楼主:
做了一个仿真,看样子还行,管子是理想三极管。这样子的线路请大家多提意见。
输入30Vp,输出10Vp,这样功率只有6w+多,管子β=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场效应管吧,都是压控电流源。

接下来仿真场管。这两天找了一些场管感觉不合适,按照6N7P的电流参数,这些场管都工作在输入曲线十分弯曲的起始段,2SK217之类要好些,但耐压只有160V,必须找到耐压超过600V,曲线类似K217的,或者用其它办法,还请各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6n3和2sc组合代替,电子管屏极和C极相连,阴极电阻直接B极,调节阴极电阻可以控制总电流大小。
组合后的 ...

您的建议很有意思——类似IGBT管,但考虑以后再玩了,上次已经把6N7P改成三级达林顿管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266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今这个管子本身就是鸡肋般的存在,再搞硅代
质言之 有困难要上,创造困难还要上,

鸡肋六嫩七,硅代吮指香。

网友:
2N600楼主试试

网友:
全晶体管推挽记得有一个赵娜丽版本的,输出10k推挽出10w的,晶体管静态功耗相当可观,散热片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鸡肋六嫩七,硅代吮指香。

和您有过交流
MJE13005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仿真,看样子还行,管子是理想三极管。这样子的线路请大家多提意见。

输入30Vp,输出10Vp,这样 ...

你这个电路与晶体管推挽电路,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与晶体管推挽电路,有何区别?

应该说没有区别,要说区别可能就是本来利用这两个管子可以50W的,现在弄个10W,失真还不如50W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仿真,看样子还行,管子是理想三极管。这样子的线路请大家多提意见。

输入30Vp,输出10Vp,这样 ...

这不就是晶体管带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功放吗,与6N7P没有毛关系。还不如OTL,OCL、BTL保真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不就是晶体管带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功放吗,与6N7P没有毛关系。还不如OTL,OCL、BTL保真度好。

确实如您所说,我想唯一的用处大概就是可以和6N7P换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