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春风”D6Z1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1-06-30):
多年前收的一台“春风”D6Z1,今有时间从老家的杂物间拾掇出来,准备打理。木壳几乎全部开了胶,除中波天线线圈丢失外,底盘上下零件完整,中周原封未动,刻度盘、拉线等基本完好,测量电解电容还可以使用,其他元器件、电路未发现有明显的故障和维修痕迹。
一、卸下旋钮,拆出机芯,全面打扫卫生;
二、白乳胶将机壳开胶处,全面粘合;
三、加200mm磁棒,用现有的多股纱包线分两个线圈三组绕40T+12T+12T,并用弯制铝合金架固定,最短线引入原天线线圈接头处;
四、统调。因中周等可调部位原封完好,仅对加装的中波磁棒线圈进行调整,低端搜一信号,调整磁棒线圈的位置至最强,再在高端搜一信号调整补偿电容至最强,高、低端反复两三次封固。短波看其振荡、天线线圈等可调部位原封依旧,搜台正常。
五、清洗旋钮,双连可变电容、电位器等部位清洗加点润滑脂(油)并装机,搞定。

网友:
井井有条~~~~

网友A:
飞乐喇叭不错。
手艺不一般。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厚!我这里中央台有时候信号有阻塞,多台机都一样。您那里信号怎样?

网友:
喇叭,漂亮!
磁棒恢复的很好。

网友C:
怎么用了个6N1,按道理应该是用6N2的。

网友D:
很精湛的手艺,磁棒天线其实分两段绕就足够了,我的做法是用两个套管,然后每个套管上绕两段,然后装在磁棒上,塞入导线外皮消除空隙,同步移动两组线圈完成低端统调然后打蜡固定,自认为效果很好,也推荐给您,感兴趣可以试试
我的数据:总匝数60T,分2*(15+15)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乐喇叭不错。
手艺不一般。

那个“飞乐”椭圆喇叭,拆下来几乎和新的一样,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精湛的手艺,磁棒天线其实分两段绕就足够了,我的做法是用两个套管,然后每个套管上绕两段,然后装在磁棒 ...

谢谢!
我试验了60匝-75匝,电感量实测在210-255μH左右,低端统调移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都可以调整好,人为感觉并没有多少出入,就那一点旧的纱包线,不想剪掉,就绕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厚!我这里中央台有时候信号有阻塞,多台机都一样。您那里信号怎样?

谢谢!
现在的中波段,大部分时间根本没法听,我有纯天线线圈的电子管收音机,不改磁性天线要不没法听(全频段的噪音干扰),要不就是买药的广告信号还特好。

网友E:
把那几个管子搽干净了再拍照岂不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了个6N1,按道理应该是用6N2的。

哪里有个6N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那几个管子搽干净了再拍照岂不更好看?

是的,谢谢提醒!
过去的印字太不敢蹭了,手里有的电子管都没字了,能不动它还真不想动它。

网友F:
        春风打理的不错啊,还用了磁棒天线,后边还一台大八脚是什么机芯?

网友G:
6N1的屏极是灰黑色的,6N2的屏极是亮金属色的,这是外观区别,所以7楼能看出来。

网友C:
中周与6P1之间的那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与6P1之间的那个管子。

绝对是个6N2!

楼主:
引用 网友G:
6N1的屏极是灰黑色的,6N2的屏极是亮金属色的,这是外观区别,所以7楼能看出来。

可能是我没有擦了灰,导致了各位看成了6N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擦了灰,导致了各位看成了6N1。

    肯定不是6N2,6N2是看不到烧热的阴极筒的,6N1就可以看到,两种管子接脚相同可以响。

网友H:
不要把话说绝了,既然好几位网友都指出6N2不对,不妨找一个备用管对照一下,如果手里没有,请看下图:
左6N2、中北京开屏6N1、右上海闭屏6N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春风打理的不错啊,还用了磁棒天线,后边还一台大八脚是什么机芯?

是个多年前捡的大八脚机的底盘。刚退休有时间了,绕了个变压器,配了个中周罩、“日立”6SA7和铁壳6K3等,7125A扫了中频,听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把话说绝了,既然好几位网友都指出6N2不对,不妨找一个备用管对照一下,如果手里没有,请看下图:
左6 ...

谢谢老师的解答!
这个管子上的字实在是看不清了,也没找到这机的电路图,不知上的是6N1还是6N2。收来后一直放在寒舍的储物间柜子上,机子肯定是未动过,时间大概有三十七、八年了,参考其他六灯机的图,心想它定不会是6N1,况且6N1也比6N2贵点,今学生刚退休有时间专门整出来瞎鼓捣的。错误之处还请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I:
我用200mm磁棒绕的红灯天线是18+18+18+18. 用的0.1*25支丝包线.

网友J:
这个屁股特别高,没有菱角的内磁是14"胆式电视机专用,"春风"紧俏时,14"电视普通人家根本买不起.
内磁应该不是普通广播接收机的原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屁股特别高,没有菱角的内磁是14"胆式电视机专用,"春风"紧俏时,14"电视普通人家根本买不起.
内磁应该不 ...

谢谢解答!
惊扰了各位大神老师,就个老收音机,说头还真是不少!
细听老师的讲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惊扰了各位大神老师,就个老收音机,说头还真是不少!
细听老师的讲解!

涧边草才是坛上的前辈级人物, 太过谦虚了. 仿马10就可以看出来技术绝对非同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I:
涧边草才是坛上的前辈级人物, 太过谦虚了. 仿马10就可以看出来技术绝对非同一般.

过奖,过奖!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学电子管技术真是时间不长,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200mm磁棒绕的红灯天线是18+18+18+18. 用的0.1*25支丝包线.

高!实在是高!
收听效果一定是不一般!

网友:
6N1灯丝电流600ma比6N1大一倍,从灯丝亮度也很容易判断,这个不用争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把话说绝了,既然好几位网友都指出6N2不对,不妨找一个备用管对照一下,如果手里没有,请看下图:
左6 ...

谢谢“白居不易”老师的精心讲解!
为了证实这个6N1,学生用9脚插座测灯丝电流方式进行了验证。查手册灯丝电流6N1为0.6A,6N2为0.345A。据此这个管子是6N1。
再次感谢您等老师的斧正!

6N2灯丝电流近0.4A

6N2灯丝电流近0.4A

6N1灯丝电流0.6A

6N1灯丝电流0.6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与6P1之间的那个管子。

非常感谢“daxian50”老师的指教!
经用测灯丝电流的方式验证,这个管子灯丝电流为0.6A,确实是6N1。

楼主:
引用 网友G:
6N1的屏极是灰黑色的,6N2的屏极是亮金属色的,这是外观区别,所以7楼能看出来。

非常感谢“zzfjct”老师的指教!
经用测灯丝电流的方式验证,这个管子是6N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提醒!
过去的印字太不敢蹭了,手里有的电子管都没字了,能不动它还真不想动它。

只有国外的管子是粉字的,怕檫。国产的管子哪有粉字的?放心大胆的去檫,是擦不掉的。就是擦掉了,国产的管子也好辨认。

网友:
红灯711的仿制品,70年代后期很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很精湛的手艺,磁棒天线其实分两段绕就足够了,我的做法是用两个套管,然后每个套管上绕两段,然后装在磁棒 ...

磁棒天线其实分一段绕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了个6N1,按道理应该是用6N2的。

请教“daxian50”老师:
这台机是八三年在河北某地五交化的仓库按处理价收的,不知是原机就上的是6N1?还是这台机退过货或在什么环节把6N2换成了6N1?也未找到原图,我收来后直到前天打理,从没有动过。
经换用6N2和前的6N1比较,听感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daxian50”老师:
这台机是八三年在河北某地五交化的仓库按处理价收的,不知是原机就上的是6N1 ...

一般收音机上直接替换,不会有什么明显变化。6N1的灯丝电流是0.6A;6N2的灯丝电流0.3A,加热功耗大了一点。

网友I:
红灯711改的八灯机, 6J1独立本振. 另一台改的七灯机. 两台机互换了刻度板有人能看出来吗?  这些机器现在只能住杂物房了. 与垃圾堆为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收音机上直接替换,不会有什么明显变化。6N1的灯丝电流是0.6A;6N2的灯丝电流0.3A,加热功耗大了一点 ...

谢谢回复!
再次感谢斧正这个知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红灯711改的八灯机, 6J1独立本振. 另一台改的七灯机. 两台机互换了刻度板有人能看出来吗?  这些机器现在只 ...

改的很漂亮嘛!
可惜AM广播真没什么听的,要是FM的还可以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K:
磁棒天线其实分一段绕就足够了!!

实话就是不管分不分,效果都没多少区别,咱玩无线电,谁没点强迫症,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