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68万用表的再维修

楼主(2021-06-30):
    20多年前咬牙购买了一块上四生产的MF368星牌万用表,之后又获得了一块MF27-1炮灰表,于是乎MF368被视若珍宝,轻易不拿出来使用。

    岂料几年后电池漏液,电表内线路板被腐蚀的一塌糊涂,“珍宝”几乎报废。

    2017年被公司派驻在上海子公司工作,于是专程到上四震华维修部去购买了一块配件板。下图为震华维修部门外:

    这是购买的配件板子:

    经过清理修复,这块表又恢复了生机,可以发挥余热了。
    可是好景不常,没过两年,万用表又无法使用了,当时已经重新购买了一块MF47F万用表,于是这块MF368又被扔在角落里了。
    后来为了学习绘制PCB板,就拿复制MF368线路板为练习,之后又正巧遇到嘉立创5元打样活动,趁热打铁下单打样,然后将被腐蚀板子上的元件拆下,焊接在打样回来的PCB上。

    因为原来的MF27-1炮灰表经常接触不良,于是准备将MF368再次修复起来当作炮灰表使用,这次修复就准备用自己打样的PCB板,因为这块PCB比原厂的更厚实,绘制时线路也更宽。
    拆开检查发现,仍是原来的漏液影响,腐蚀扩大到了接线柱,造成接线柱与焊片之间成了绝缘的,电阻为无穷大:

    经过再次清理和更换焊片,更换上自己复制的PCB板,将所有连线全部更换成新线,同时补上了原来省略掉的两个可调电阻,基本修复了这块多灾多难的万用表:

    基本修复后开始校表,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地方可校验,首先是校对50微安档,调整线路板左上角的R0(1K微调电阻),电流50微安时正好满刻度。其次调整交流电压档R15(添加的470Ω可调电阻),使其与校准表读数一致。下图是我绘制的线路图:

    最后再测试电阻档,发现Rx1档指针无法调至零点。仔细核对线路,发现似乎是原厂设计时的一个缺陷,原装的P14是直接焊接在调零电位器的下端,即R14与电位器R13调换了位置。于是我又将R14电阻从线路板上焊下,直接焊在电位器下端,Rx1档指针基本接近零位,测量电池电压约2.84V,若换上新电池,应该就可以调至零位了。
    因为准备当作炮灰表来使用,所以未作其他调整,精确度应该与与来相差无几。至此,本次维修基本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左上角的MC标志啦。也没个红袍绿袍的,费这么大劲!

    折腾是一种乐趣,不在乎投入产出。现在廉价的MF47只要30~50元就能淘到,一天的收入甚至可以买数个MF47,我花了几天时间,如果去做零工,可以买一大堆万用表。因此说,维修普通万用表完全是件不经济的事情。

网友:
真好呀,点赞!

网友:
368是外磁的比368A重多了

网友:
折腾的不错,可以批量生产368了

网友A:
看到左上角的MC标志啦。也没个红袍绿袍的,费这么大劲!

网友B:
PCB绘制的不错,就是原来的触点之间有开槽,新板没有,开槽不另加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绘制的不错,就是原来的触点之间有开槽,新板没有,开槽不另加钱的

    当初是刚开始学绘制PCB板,还不知道如何开任意角度的槽孔,也没有想到会实际用上,所以就没有开槽。现在看来,原厂是单面板,线路设计受到限制,连接外部的接线焊点分散,没有集中在PCB板的边缘,设计的不合理。如果以后有兴趣再次设计,应该会更完善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大缺点就是拨盘开关的弹珠容易崩跑,其实这表还是很不错的。

    这表的指标还可以,当初选择MF368是因为比MF47便宜几十元。但表的质量可能稍差些,几个可调电阻被原厂省略了。2018年我去震华维修部买配件时,那位老师傅也建议我别修,这块配件板也是在墙角的一堆“垃圾”里翻出来的,当初我只想要空板,没想到上面的零件还齐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啊

请问我也是否可购一块打好的PCB板,我的烧坏板子几次了

网友:
正如文中所说,费力太大,实际上修理过程,也是乐趣。修理的非常好。368表通病,我的也是这个毛病,检查出后,把几个电阻悬空了,还行,都是电池漏液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啊

请问我也是否可购一块打好的PCB板,我的烧坏板子几次了

    板子是学习AD时练习绘制的,测量绘制时略有误差,左上部的定位孔偏小,需要扩大并向左上角稍微移动少许。另外左下角有一处未连接,需要增加跳线。空板虽然还有,可以送给你,但邮费比较高,还不如您自己去打样PCB文件之前发过,待我找找。

网友:
四表厂震华修理部现在好象关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啊

请问我也是否可购一块打好的PCB板,我的烧坏板子几次了

这个帖子里有AD文件,我现在使用立创EAD,没有安装AD,所以也打不开,无法修改PCB板的BUG。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是2018年去的,当时外面房间堆放着杂物,里面房间有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师傅,一张工作台放了几台仪器及几个万用表,边上的柜子也摆了不少万用表,桌边靠墙角的地方堆放了不少万用表的PCB板子,就是从这堆“垃圾”里为我找出这块MF368PCB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里有AD文件,我现在使用立创EAD,没有安装AD,所以也打不开,无法修改PCB板的BUG。

http://ww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说实话,还是47型开关板好,耐用!

网友E:
mf368挺好用,但弱点也不少。其中一个是面板印字容易丢。现在我的主力表已由mf368,转为改为3v供电的mf30。

附图是我当年的主力表mf368的面板外观。该表使用超过10年,其实还不属于不能用,但看着不爽,因此把他拆了,表头挪给坏表头的mf30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368挺好用,但弱点也不少。其中一个是面板印字容易丢。现在我的主力表已由mf368,转为改为3v供电的mf30。 ...

从图片就可以看出此表为您作出的贡献有多大。

网友E:
mf368遇到电池漏液,极难消除。以前帮朋友修过漏液的mf368,用了种种办法也无法根治漏液带来的漏电问题,而我给mf30修漏液/漏电,只简单地采用超声波清洗加烘干,一次就解决问题。原因在于,mf30采用搭棚设计,不用pcb,因而就不会出现pcb内部的水份无法去除的问题。也因为有此对比,更坚定了我用mf30当主力表的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mf368遇到电池漏液,极难消除。以前帮朋友修过漏液的mf368,用了种种办法也无法根治漏液带来的漏电问题,而 ...

之前发过类似的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4087&mobile=2

网友:
我试讲电路板保护剂在表盘上喷了一层,这样用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掉子,还有就是使用完毕,用布套套起来!这样就不会和其他的工具磕碰了,使用当心点,一般很少坏的!我368用了10多年,最后丢在远洋船上了!

网友F:
这个中间有开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中间有开孔吗

    除了焊盘之外,还开了7个孔,不过其中左上角的孔要向左上角方向稍微扩大一点。另外左下角的R26左边焊盘要与R24的左边焊盘跳线连接,原图漏画了。

网友:
想用航舟u101开关档改368,或者用mf30表改开关档,mf30只有18档,理论上是不是可以减少368的其中2个档来改,如果用u101改,刚好20档,但是档位那个排列位置要另外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mf368挺好用,但弱点也不少。其中一个是面板印字容易丢。现在我的主力表已由mf368,转为改为3v供电的mf30。 ...

我91年买的368,档位刻度线磨没了一多半,后来是自己用笔画上去的

网友G: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表,只是电阻档*100的2.08K电阻烧了,还没找到合适的电阻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表,只是电阻档*100的2.08K电阻烧了,还没找到合适的电阻装上。

可以在2K的金属膜电阻中查找到合适的替换。

网友H(2023-01-15):
要是用波段开关换掉,就一劳永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用波段开关换掉,就一劳永逸了

想法相当好,但是从那去找到合适的波段开关呢,而且内部结构还需要大改造,除了折腾外还有其他的意义么?

网友I:
楼主好手艺,我来锦上添花,R6应为698不是898,已修改。

网友J:
93年朋友不知从何处愉了块386给我,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手艺,我来锦上添花,R6应为698不是898,已修改。

确实是PCB板上标错了,谢谢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J:
93年朋友不知从何处愉了块386给我,确实好用

只听说过偷,没见过愉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听说过偷,没见过愉

是偷的,因为是铁哥们,说我爱电子他留意隔壁房很久了,偷了送给我才知这是真兄弟

楼主:
应该说顺了一块万用表更好听,电子爱好者怎么能说偷呢

网友K(2023-04-22):
楼主还有上海震华电器维修部的联系方式吗,我有个老万用表得修,自己修不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偷的,因为是铁哥们,说我爱电子他留意隔壁房很久了,偷了送给我才知这是真兄弟

窃书不算偷,老王是真爱,电子爱好者顺点东西无可厚非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有上海震华电器维修部的联系方式吗,我有个老万用表得修,自己修不了,谢谢

抱歉,我那次是正好外派在上海工作,专程上门寻找的,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MF368型万用表不值得修理,我在上门购买PCB板时,那位老师傅也是这样说的。送修的费用至少要几十元起步,还没考虑来回的邮费,这个价格完全可以买到同样性能的新表了。但如果是自己维修则意义不同,因为还有学习、折腾的乐趣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有上海震华电器维修部的联系方式吗,我有个老万用表得修,自己修不了,谢谢

还是自己打个板,自己修吧。

网友(2023-06-25):
我也有同样的表,伴我17年了,到现在,一如既往的好用啊。

网友:
在用的MF368

楼主:
您的表保管的不错,庆幸电池未漏液。我的当初也是视若珍宝,很少拿出来使用,平时就用一个MF-27。

网友(2023-08-15):
膜拜大佬,厉害厉割!

网友:
我有一块368A的表用了近20多年了,现在除了10K档位不行其它还行,成色也不错!

网友L(2023-09-29):
引用 楼主:
折腾是一种乐趣,不在乎投入产出。现在廉价的MF47只要30~50元就能淘到,一天的收入甚至可以买数个MF ...

请问老师,mf368的滚珠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老师,mf368的滚珠多大

滚珠4mm~4.5mm

网友:
谢谢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