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2SC3320发热严重,想换电流大点的管子减少发热,具体换哪个型号的好?

楼主(2021-06-30):
明伟电源改的可调,大电流使用时开关管发热严重,想换电流大点的管子减少发热,具体换哪个型号的好用?

网友:
13009可以了

网友A:
关键在于加大散热片。。。

网友B:
开关管工作在极限,电路不合理都会发热.以前修飞利浦29寸大彩电开关管是小型封装的,散热片也不大.温热.

楼主:
13009电流好像还没有3320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加大散热片。。。

是的,散热很关键,我在考虑看换下管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C:
可调电源的调整管,除了稳压输出外,其他的电压降全部在调整管上,换任何管子,消耗的功率还是那么多,不会有任何改善。如果要改善只有变压器多几个抽头,电压切换档位多几个,让调整管上的电压消耗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工作在极限,电路不合理都会发热.以前修飞利浦29寸大彩电开关管是小型封装的,散热片也不大.温热.

飞利浦的电路设计特别。发热控制的非常好。但是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的调整管,除了稳压输出外,其他的电压降全部在调整管上,换任何管子,消耗的功率还是那么多,不会 ...

楼主说的是开关电源的开关管,请不要用线性电源的调整管来说事,误导普通小白。

网友D:
大电流使用时开关管发热严重,如果使用的电流超过原设计的电流,则只能加强散热来降温了。如果没有超过原设计的电流,则用示波器看看开关管G极的激励波形,极可能不太正常,过渡时间也许太长。如果波形确实不良,就得想法改善激励波形来减小开关管的发热程度。

网友:
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工作原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使用时开关管发热严重,如果使用的电流超过原设计的电流,则只能加强散热来降温了。如果没有超过原设 ...

电流不超过7A,功率不超过350w,在安全范围内用,可能是电源体质差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流不超过7A,功率不超过350w,在安全范围内用,可能是电源体质差吧

350W的功率长时间使用,如果不是强制风冷散热的话,管子很勉强。换MJE13009L吧(一定要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0W的功率长时间使用,如果不是强制风冷散热的话,管子很勉强。换MJE13009L吧(一定要正品)。

嗯!全新正品很难找的,只有淘拆机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全新正品很难找的,只有淘拆机货

淘宝买二手原拆原字,不翻新的拆机管子吧,比新的靠谱。

网友F:
350w,正常散热,是没有问题的!
电源的效率80%左右,输入功率已经440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50w,正常散热,是没有问题的!
电源的效率80%左右,输入功率已经440W了!

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管子太热担心爆管,换管子能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二手原拆原字,不翻新的拆机管子吧,比新的靠谱。

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有MJE13009L的型号,只有E13009L和J13009的,说是仙童的大芯片的拆机,不知这种行不?

网友:
看看3320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管子太热担心爆管,换管子能改善吗?

不能!加大散热,提高风扇电压

网友:
MJE13009的参数

网友:
我也见过同功率下13009比3320发热小些,但不是在同一板子测试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驱动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MJE13009L和E13009L  J13009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JE13009L和E13009L  J13009有什么不同吗?

怎么改的您没说,未知因素有点多。

个人感觉您应该确认一下发热是否在正常范围,别做无用功。
大功率输出时开关管壳温五六十度甚至再高一些都是允许的,如果未改时温度就不低,就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有MJE13009L的型号,只有E13009L和J13009的,说是仙童的大芯片的拆机,不知这种行不?

只要是正宗大厂原拆原字非翻新的二手13009L都可以。仙童公司的KSE13009L淘宝二手拆机应该好找(不建议买新的!!!新的假货太多太多!!!除非你能确定供货渠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MJE13009L和E13009L  J13009有什么不同吗?

13009L比13009耗散功率大一些。下面图片的就是仙童的13009L。

楼主:
今天在淘宝找了几个拆机原字的E13009L   过两天收到再换上看下

网友:
试试3DD13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