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大侠,一台大概10年前的笔记本

楼主(2021-07-01):
一台以前辞职同事留下来的宏碁笔记本,XP系统,开机以后停滞好长时间才来到熟悉的主画面。流氓软件满天飞,360安全卫士显示电脑综合得分0,CPU占用率98%。 里面有一些老应用软件有的找不到安装程序,舍不得重装系统和应用(太费时间)想用它做做简单单片机烧录仿真,请问大侠们。一定要重装系统吗?目前用360杀毒、软件管家、安全卫士搞过一遍,结果改善不大。有什么好方法让它不重装系统就快一点?准备打理好了把无线上网给关掉。先多谢各位了!

网友A:
360杀毒、软件管家、安全卫士 这些就是最大的流氓软件,挨个卸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杀毒、软件管家、安全卫士 这些就是最大的流氓软件,挨个卸载了吧

好的,您的意思是裸奔,什么都不装,然后掐断无线网是吧?谢谢,我重启后试试

网友B:
建议你先克隆一个备份,然后大胆删,,,,,,所有的软件都删光,启动加载全去掉

网友C:
2楼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克隆一个备份,然后大胆删,,,,,,所有的软件都删光,启动加载全去掉

目前在删除中,有的不要的应用全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

谢谢!都是热心的朋友。这几年没时间捣鼓电脑了,已经跟不上形势了。年轻那会,从DOS系统玩,然后3.1,九八,xp都捣鼓过。从WIN7以后就懒得捣鼓了,拿来就用。

网友D:
你让那么多流氓来保护你的隐私

楼主:
目前,点了好多“残忍抛弃”,等点完所有的残忍之后看结果。。。。一会儿把保留下来的应用麻烦大侠们帮我看看,还能残忍几次(有的软件不认识,没敢残忍)。只想把老机子做做烧录工具。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问你是否残忍抛弃的,都有流氓之嫌疑,卸载速度还慢。国外软件很干脆,有个CORELDRAW的后代,将近1个G几分钟卸完。残忍的几十兆,卸了好几分钟。估计还有残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让那么多流氓来保护你的隐私

老同事的机子。离职以后基本没用过。电池估计挂了,一充就满,几分钟以后没电。开起来要带外接电源。搞好给生产线灌程序。

楼主:
汇报热心的大侠们:经过多次残忍卸载,现在机子快多了,重启2次,都是1分钟以内解决问题。保留了一些应用,以便急用。就不上图了,上图有点小麻烦。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助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千万记住远离2楼罗列的那些流氓软件。

好的,谢谢!有时习惯了没注意。 不过那个断网急救箱还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F:
建议先安装驱动助手备份驱动程序,然后彻底重装,用网上下载的GHOST文件灌装,花不了太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先安装驱动助手备份驱动程序,然后彻底重装,用网上下载的GHOST文件灌装,花不了太多时间

好的,暂时先不弄了。线上急着用。现在芯片紧张,好不容易搞来一点,赶出货。有空折腾它。谢谢!

网友:
重装系统也就是半个小时,比你删这些垃圾软件还快。

楼主:
问题是以前GOHS的找不到了。用光盘安装全是时间。不好意思,今天分用完,明天补。谢谢

网友G:
重装系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电脑高手搞一顿也没重装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装系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电脑高手搞一顿也没重装效果好

有空时重装,不加任何杀毒软件,裸奔、把无线上网屏蔽。谢谢。明天加分

网友:
其实现在裸奔也没什么,我就裸奔很多年了,谁没看见过呢

网友:
做个全盘镜像,随意折腾

网友:
手动清理最靠谱。但是这个需要一定的功底,要知道那些是流氓软件留下的,哪些是系统文件,哪些是有用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您的意思是裸奔,什么都不装,然后掐断无线网是吧?谢谢,我重启后试试

以前的xp系统 防范病毒能力比较弱,所以需要各种杀毒软件,导致国内各大流氓软件的风生水起,自win7之后,电脑基本就不需要这些杀毒软件了,windows自带的杀毒软件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xp系统 防范病毒能力比较弱,所以需要各种杀毒软件,导致国内各大流氓软件的风生水起,自win7之后 ...

好的,那我就不担心了。谢谢指导,涨知识。最近几年瞎忙,业余没有折腾电脑,光顾着捣鼓无线电了 ,脱离形势,落后了。

网友:
你前面说要关掉WIFI,也就是说你这电脑不准备上网。不准备上网也就不用管那些大小流氓软件。360也可以把它去掉。
但如果你要上网(进入江湖)。我的意见与上面的各位大侠不同。
首先他们都是大侠武艺高强。他们的电脑可以裸奔(独行大侠),是因为他们武艺高强,如果遇见流氓,他们可以把他的打跑。
其次江湖上如有一个一统天下的大流氓。利用它管着那些小流氓,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多运行了软件,电脑一定是会变慢的。就看你的接受程度了。

网友:
只是烧录用,不连网不用安装任何安全软件,不用打任何补丁,找个干净版本安装。官方下载驱动。没问题。速度一般用用基本上不卡。我还有台06年运行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克隆一个备份,然后大胆删,,,,,,所有的软件都删光,启动加载全去掉

其实还是简单粗暴:系统盘格式化重装XP吧(没有分区的还要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那时的电脑160G或者320G的硬盘居多,有500G那是非常超前的配置了,系统盘至少50G、软键盘20G、其余的用作存档,这样分区会使系统不受干扰,运行加快些);如果单单删除软件,一来删不干净,增加垃圾,而且更容易死机,二来是太费神了,弄不好该删的没删,不该删的给删的支离破碎,反而弄巧成拙。  其实软件都会不断更新,里面就留下了许多没用,也就是变成了垃圾,占用磁盘,影响运行速度

网友:
10年前的电脑配置,使用XP系统是必须的,主要还是为了兼顾老的软件使用;
卸掉所有的杀毒、管理软件,也是必须的,裸奔,主要还是用它上网少,也没有问题。
我有一台2009年的惠普,平时就是吃灰;偶尔会用它使用几个老版本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xp系统 防范病毒能力比较弱,所以需要各种杀毒软件,导致国内各大流氓软件的风生水起,自win7之后 ...

今天有台win7,用QQ软件管家干掉51个木马和广告
win7和xp实则是一样的。

干掉以后用avast继续干,还有数不清的在里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以前GOHS的找不到了。用光盘安装全是时间。不好意思,今天分用完,明天补。谢谢

现状安装系统都是用U盘的了,早都不用光盘了

网友I:
找个免费的卡巴杀一下,应该会快一些

网友J:
我一台2009年的笔记本电脑安装win7专业版本,不上网,偶尔玩单片机用用,开关机速度还好,最主要还是舍不得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状安装系统都是用U盘的了,早都不用光盘了

谢谢!我过时了。好几年没折腾电脑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一台2009年的笔记本电脑安装win7专业版本,不上网,偶尔玩单片机用用,开关机速度还好,最主要还是舍不得 ...

同道者,谢谢。我就是和你差不多的用途。笔记本有个好处,内部没有强电。我们以前有用台式电脑烧录单片机,莫名其妙击穿的现象。按道理不会,台式机也是隔离的开关电源。讲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个免费的卡巴杀一下,应该会快一些

好的,谢谢大侠热心帮助。

网友:
能找到厂家的驱动话,把原机的系统彻底重装,不要装(用)哪些乱七八糟那些软件。

网友:
看看有没有系统备份软件,有的话恢复。否则重装系统

网友:
不如重装干净

楼主:
谢谢!没有那个时间复习装XP的次序了。

网友:
这样也不少废时间不如ghost个新系统来的快

网友K:
杀毒软件的话火绒也可以,占用低很多,功能还算齐全。
不过XP系统的老机器还是尽量断网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杀毒软件的话火绒也可以,占用低很多,功能还算齐全。
不过XP系统的老机器还是尽量断网使用吧

谢谢您的提示,目前断网使用,搞搞单片机烧录。

网友L(2021-08-09):
先换个固态硬盘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换个固态硬盘才是王道

谢谢关注!主要是用来灌单片机程序的,就不想再花钱了。

网友(2021-10-10):
走过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比较好奇是什样的老应用软件不能用新版本进行升级或者不能用别的同类软件替代.

网友:
把360全家桶都卸载了你会发现你的电脑瞬间不卡了

网友:
拿u盘装一次纯净系统,不用花很多时间吧

楼主:
谢谢关注,现在已经搞好了,反正也不上网,给生产线灌程序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