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的压线端子,哪个规格对应哪个尺寸钳?

楼主(2021-07-01):
钳上有若干个大小,我怎么确定用哪个大小来压?

楼主:
钳上的H L M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用得钳子不对 ,你图上的钳子是用来压 那种电工端子的。电子线的端子有另外的双刀口的钳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得钳子不对 ,你图上的钳子是用来压 那种电工端子的。电子线的端子有另外的双刀口的钳子压的。

贴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不了图 给你个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31848250342&ali_refid=a3_430582_1006:13 ...

你这个一次压完两个,楼主位那个应该要分开两次来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一次压完两个,楼主位那个应该要分开两次来压。

一次完成质量都不太好 若分两次成功的几率会更小  我是买得线材厂得废旧刀模 用锤子砸的速度快良品率还比较高

网友:
这种最好是焊接,先焊前面,再压后面线皮。标准的是用端子机。用压线钳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