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Layout :又学了一招

楼主(2021-07-01):
Sprint-Layout :又学了一招。
以前画pcb时仅在顶层上画丝印,这样安装后检查很不方便。最近我画的pcb在底层也加了丝印。
安装后检查就比较方便。

网友:
底层也加丝印看着不乱吗?上个实物图看看。

楼主:
不会乱,可在左下角点下使其不显示。实际上底层絲印一般在最后加。直接考贝顶层絲印再点镜象,当然凡正反有区别都点。

网友A:
这软件没用过,用的protel99。布板时,每个元件都有“名称”和“注释”两个文本框,我把它们分别作为正面与反面的文本,只要修改“注释”的板层就行了。

网友:
立创也免费打板了,赶紧画板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乱,可在左下角点下使其不显示。实际上底层絲印一般在最后加。直接考贝顶层絲印再点镜象,当然凡正反有 ...

兄弟,可以说具体点吗?我按照你说的,复制顶层丝印,水平镜象,粘贴在底层丝印层,但不行啊,没显示出来。还有请教兄弟,大面积敷铜,想某个元件的脚与地相连,点样画出来,有个带十字的焊盘在哪里?网格大面积敷铜又如何操作?多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以说具体点吗?我按照你说的,复制顶层丝印,水平镜象,粘贴在底层丝印层,但不行啊,没显示出来 ...

我一般在pcb最终检查完毕后(含DRC检查),复制顶层丝印。但要注意复制的顶层丝印
不能含有组件(如焊盘与电阻的组件,如有组件一定要解锁),只能是纯粹的顶层丝印。
复制的顶层丝印找个空处放下并将其改为底层丝印。再将其放至pcb版上,尽量与顶层丝印
处在同一位置。在左下角把无关的顶层丝印,顶层线路,底层线路暂时点为不显示。
这时再将有关的丝印一个个点为镜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以说具体点吗?我按照你说的,复制顶层丝印,水平镜象,粘贴在底层丝印层,但不行啊,没显示出 ...

(大面积敷铜,想某个元件的脚与地相连)这个没搞过。带十字的焊盘我上次好像看到过,
忘了怎么操作,因为没用到。你看下坛里的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没用过,用的protel99。布板时,每个元件都有“名称”和“注释”两个文本框,我把它们分别作为正面与 ...

肯定是你这专业软件protel99用起来方便高效。不知这软件学起来是否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你这专业软件protel99用起来方便高效。不知这软件学起来是否麻烦?

不麻烦,书店有书卖,也可找宝上搜索。

网友:
一直在使用这个方法。

楼主:
谢谢坛友乙猪加分。

网友C:
我用这软件画完,输出光辉格式到嘉立创,发现不显示孔,所有的孔都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软件画完,输出光辉格式到嘉立创,发现不显示孔,所有的孔都不显示

你可能没有导出钻孔文件吧!要导出二次。一次光绘,一次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软件画完,输出光辉格式到嘉立创,发现不显示孔,所有的孔都不显示

谢谢坛友(xmd1972)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