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N1并联输出单端制作中

楼主(2021-07-01):
机壳用的应急灯 薄了点,输出用6Z4整流,电源变压器在废品站拆的,还有一堆其他零件给他10元,用一个2W6P1输出做扼流,高压是两组250v,整流后感觉电压有点高,等装完后再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6很难买到合适的输出牛。

2-4K之间的都可以很常见

网友B:
用6N6会更好,内阻更低线性更好而且供电电压也不高

网友C:
输出牛恐怕得用10K的,比较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牛恐怕得用10K的,比较不好找。

   看了许多资料,6N1并联可以用5K的,我的是网上买的6P1...5WD的,好不好试试吧。手头零件不全,到处拆旧件凑活玩吧,

网友:
漂亮!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6N6会更好,内阻更低线性更好而且供电电压也不高

6N6很难买到合适的输出牛。

楼主:
   按装完了,6N1屏压280v是不是有点高,阴极电压5V左右,前极6N2屏极电压115V,阴极电压1.V,没加负反馈,两个管子阴极都没加电容,6N1屏极没加电容,声音挺亮脆有点点吵,不知哪里不合适,请大家指教一二。是否把直流高压降点,?

楼主:
没好零件都是凑得的,原底板是白漆不好看,喷了银粉好些了,

网友D:
搭棚工艺没问题,阻容元器件只要参数合格,符合电路要求就行,追求品牌那是要交一定的智商税的。
这台小机器的短板在输出牛,这样几十元一对的小牛也就是唱响级别的,不要指望出什么好声。
为楼主点一下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棚工艺没问题,阻容元器件只要参数合格,符合电路要求就行,追求品牌那是要交一定的智商税的。
这台小机 ...

                       这牛是便宜,38元一对,号称3+2,不过5W也值。

楼主:
   我就想让版主帮看看电压合适吗?开了2个小时变压器40来度吧。

网友:
这小输出牛就别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牛是便宜,38元一对,号称3+2,不过5W也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361749
翻找了一下以前练手的机器,这台改装机与你做的这台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