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大环天线这么厉害

楼主(2021-07-02):
绕了个大环天线,30*30*80,仅仅接上一头,另一头空着,大环并不参与谐振。电流整到了30微安。不太明白,为啥大环这么厉害!室外拖了10米天线,也比不过他。

网友A:
哈哈,提示过大环有惊喜哦!

楼主:
为啥大环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方框框的用线有没有什么讲究?

普通多股或单股铜芯家装导线是否胜任?

用的是0.1*270利兹线

网友C:
第一,大环够大,
第二,利兹线效率高
但是这样绕法估计不能谐振,改进一下电流还能增大

网友D:
废话!楼主您这绕了四十匝,总共达到56米,能不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大环够大,
第二,利兹线效率高
但是这样绕法估计不能谐振,改进一下电流还能增大

请教一下,如何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提示过大环有惊喜哦!

谢谢!就是您的提示促使我又绕了一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话!楼主您这绕了四十匝,总共达到56米,能不厉害吗!

我绕了10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改进?

看一下其他帖子做大环的方法很多,在加上自己的实验就行了

网友:
好像匝数多了一点。

网友:
用电磁炉炉盘可以充当大环天线吗?

网友:
哇,这样接受电波肯定是很强悍啦

楼主:
不参与谐振,问题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参与谐振,问题不大。

每个绕好的大环线圈儿,自身的电感量和其分布电容就构成了自身的一个谐振频率,在这个中心谐振频率附近的电场强度就会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个绕好的大环线圈儿,自身的电感量和其分布电容就构成了自身的一个谐振频率,在这个中心谐振频率附近的 ...

佩服佩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