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破6N2管子

楼主(2021-07-02):
   今天试机小功放,开机有交流声,放大无问题,查半天没发现问题,随手换个6N1插上,交流声没了,又找出6个6n2。挨个试,有一个插上立马就有交流声。灯丝还没热那,立马扔了,6个管子,就一个好的,基本都是旧管子,我都不知哪来的,亏了有好的。要不查起电路来,还不累个好歹。

网友A:
6N2常见的故障一是半边灯丝烧断,二是阴极灯丝间漏电,前者无声,后者交流声。阴极灯丝间漏电有时测不出来,灯丝的绝缘物脱落也会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
该死的6N2

网友:
灯丝电路不接地,用分压电路,给灯丝电路加上个正电压,可以抑制灯丝与阴极间漏电,降低交流声。

网友B:
草率了。也可能是管脚接触不良啊!!!!块捡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率了。也可能是管脚接触不良啊!!!!块捡回来。

     试了好几次依然如故,是一个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常见的故障一是半边灯丝烧断,二是阴极灯丝间漏电,前者无声,后者交流声。阴极灯丝间漏电有时测不出来 ...

   谢谢白版,我第一次碰触6N2阴极发现和碰触栅极一样,有感应信号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我第一次碰触6N2阴极发现和碰触栅极一样,有感应信号不知怎么回事?

如果6N2阴极电阻没有旁路电容,那么碰触阴极和碰触栅极都会有感应信号。

网友:
要是没噪音,6N4就不用卖这么贵了。

网友:
消除6N2交流声的有效方法之一是用直流电点燃灯丝。

网友:
6N2的噪声有个别的确实大,但是也有噪声很低的声音还是可圈可点的

楼主:
我一生气把6N2换成6N1了,6N2声音大时有些失真,现在3个6N1听着不错。

网友:
听着失真是6N2工作点不对,要调试,6N1耗电较大,胆味不强。

网友:
我用的6n2也是旧的没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