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led接220v限流电阻功耗大

楼主(2021-07-02):
led指示灯在220v中限流电阻晒黑,有朋友喜欢奶泡电流只有5ma,还有改串电容限流,丢失无功功率电容不会发热

网友:
主要看电流,
1/4/(220-1.8)
.00114573785517873510
220/.001
2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使用220K 1/4W电阻点亮LED,1.1mA电流就没事了
小于1mA LED也能亮

网友:
关键是要找高灵敏度的LED,300微安电流就可以点亮。这样的限流电阻可以用8分之一瓦的680k,其他的什么二极管并联一律不要。我就这样给好几个带开关的86墙插增加了指示灯。

网友A:
氖泡耗电5mA不小哦!
220V使用高亮度LED串联220K以上电阻,甚至470K的电阻都可以。
一般的插排里面不是高亮度LED,使用82K到150K之间的电阻,发热量还是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氖泡耗电5mA不小哦!
220V使用高亮度LED220K以上,甚至470K都可以。
一般的插排里面不是高亮度LED,使用8 ...

我刚才就想吐槽楼主,LED 电阻烧,你氖泡 5mA 不烧   实际上我有个妈呀排插,就是那种船型开关带灯的,用几年烧了(平时经常不记得关),拆开一看船型开关里是个氖泡,限流电阻把自己烧掉的同时还烧坏了电阻所在的槽,没法替换电阻,只能花大价钱从假货宝上买了同尺寸开关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150K 电阻串一个4007  再去接LED  用高亮的  N年了还在用 电阻也没发黑

四分之一瓦,0.5mm+ 粗的铜脚电阻和 1mm 脚的 4007(串联半波功率减半),所以不黑

0.1mm 脚还扯老远的十六分之一瓦电阻,黑

网友:
有一种3mm白色发翠绿光的高亮发光管(不通电时是无色透明的),特别亮!我用2.2M的限流电阻(接220V,电流约为0.1mA)仍然很亮。将它靠近墙,竟能在墙上映射出绿色光斑。
    这种翠绿光的高亮发光管价格便宜,3元100只还包邮。由于耗电极小。可以用功率很小的限流电阻。我用八分之一瓦的限流电阻。一点也不发热。如果有条件,建议再串一只1N4007二极管,这样更好。

网友:
近年出的LED 亮度高多了。这样限流电阻可用大的,也就发热少了。有400V电容的听说也不错。

我这个为了安全要在阳光下也能看到
6mA电流(电阻是2W39K现有的,不高兴再买大一点的)
先是用老的LED亮度低很多,
普通拖线板不必这么亮

网友:
阻值加大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