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LA1600免中周中、短波收音机

楼主(2021-07-02):
新冠疫情期间,初涉矿坛,没想到坛中热闹非凡,非其他同类论坛可比。

开始只是浏览了很多矿友们推出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收音机电路,及其视频实况收听效果。感叹效果稍好的其电路过于复杂,制作调试条件苛刻;电路简单的其效果又难令人满意!

没想到,vkjmmy老师对LA1600的性能进行了充分挖掘,历经多次改进的LA1600免中周中波收音机,却使我眼前一亮:这么简洁的电路,而接收实况视频中看到的收台效果又如此之好,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一向崇尚“大道至简”!任何产品开发设计,同样的功能和性能,结构越简洁,成本越低廉,操作、维修越简便,越值得推崇!

为求一试LA1600免中周中波收音机,故赶忙联系vkjmmy老师讨要了2套成品板。vkjmmy老师热心为大家,仅30元2套专心制作的漂亮成品板,制作质量不输正规厂家,且中波本振已调好频率覆盖。若自己DIY,不说制作线路板费神费力,就是在网上分别邮购齐所有元器件,快递费也得花几十元。

首先,第一套成品板先解决中波接收问题。其次,再将第二套成品板制作成短波接收机。

对无线电爱好者来说,DIY收音机,较费神费力的往往是制作机壳、频率刻度条(盘)以及调谐减速机构。

为求得价廉、简单、美观与实用,网购了F6型(265X185X95)防水接线盒作机箱;
再利用已有的旧凯德K848 收音机的数码显示屏作频率表,以避开指针刻度条等费工费时且工艺性不易完美的问题;
利用已有的旧100微安表头,自画表盘作调谐指示表;
再利用已有的TEA2025B小功放板与4寸全频喇叭。考虑到机箱较大,喇叭较大,想来音质不会太差。
双联可变电容拉线盘机构,利用旧凯隆K210收音机的小拉线盘机构,减速比约1:5,手感应该可以了。
中波磁棒天线直接利用凯德K848 收音机的小方形磁棒天线,其电感量正好640uH左右。

中波整机制作完成后,稍微统调一下,整机接收效果已不错了,灵敏度、选择性都比较高。心想此机性能还能提高吗?

就网购了10X200的锰锌磁棒与10X180的镍锌高Q磁棒,0.07X40股利兹线,自绕磁棒线圈,分2节列2边,每节60匝。电感量约620uH左右。

使用10X200的锰锌磁棒和自绕的0.07X40股磁棒线圈后,灵敏度增加不少,那么10X180的镍锌高Q磁棒又会表现如何呢?

镍锌磁棒一般是用于短波的,而这个10X180的镍锌高Q磁棒,商家标明用于中波,且Q值很高。能否用于中波,我也没底,就试试吧。令我没想到的是,换了这个10X180的镍锌高Q磁棒,结果灵敏度又比10X200的锰锌磁棒明显增强不少!晚上0时左右,在武汉市中心高层楼房窗口可收60 多个电台。

通过中波整机的制作,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个老旧的9脚单列直插LA1600确实不同凡响。在国外电子爱好者网站上,利用LA1600制作各种频段收音机、专用频率接收器以及高频信号发生器之类的文章很多,说明LA1600性能很好,用途很广。

下一步我想将第二块板改为短波接收板。

我的另一块LA1600免中周中波收音板将改成短波接收头,也装入防水盒机箱,同前一块中波板共用低放板与喇叭;共用频率数显表和调谐指示表。

短波调谐不用等容双联可变电容,改用变容二极管与多圈电位器。既避免了拉线盘等机械装置,又可以进一步尝试加一级调谐高放。

中、短波各用一块完整接收板有其特大优点,波段转换仅切换两块板的供电电源、频率数显表的频率以及调谐指示表的连接即可,避免了高频波段转换开关易产生的令人头痛的一系列麻烦。

制作LA1600免中周短波收音机过程。

首先确定短波范围:

根据短波实际接收效果看,6MHz~18MHz是一个较实用的范围。6MHz以下干扰大,18MHz以上电台不多了。

其次要解决短波振荡线圈的绕制参数:

网上搜索到国外电子爱好者制作的LA1600短波机,大多采用HAM Band FCZ线圈,4MHz~22MHz短波段的天线线圈与振荡线圈使用的是FCZ9。网查FCZ9数据,初级12匝,电感量3.13uH,次级4匝。

拆了几个旧凯隆K-210收音机的B字号短波线圈,去掉原有电容与线圈绕组,用0.2的漆包线按FCZ9数据绕了一个短波振荡线圈,测其电感量也是3uH左右。

到底能用否,还要看其接入主板后的模拟效果。

在LA1600免中周中波收音板上拆掉原中波振荡线圈,换上刚绕的短波振荡线圈,在其初级两端并接300pF电容,顶替可变电容全部旋进状态,然后在短波振荡线圈次级上端接上数码显示频率表。电源采用3.7V聚合物锂电池,通电后,显示频率为5.19MHz。

再将300pF电容换为20pF电容,顶替可变电容全部旋出状态,通电后,显示频率为20.12MHz。

看来覆盖范围足够了,但存在1个问题,就是8MHz以下频率不稳定,频率表尾数跳变厉害,怀疑8MHz以下振荡反馈量不足而引起振荡频率不稳定,短波振荡线圈必须增加次级匝数。

再绕了1个次级6匝、另1个次级8匝的线圈,分别接入主板,测试其8MHz以下频率的稳定性,结果次级6匝的振荡频率不稳定降至7MHz以下, 而次级8匝的振荡频率不稳定降至6MHz以下,最后确定短波振荡线圈最佳匝数为初级12匝,次级8匝。短波振荡线圈绕制及频率覆盖范围问题总算解决了。

随后在主板拆掉双联可变电容空出的地方装上2只变容二极管KV1236Z,以及配套的电阻电容,在上边原设计为磁棒位置装多圈电位器的上、下可调电阻。在主板右上角装上网购的升压模块,可将3.7V锂电升压到10V,供变容二极管调节偏压。再将多圈电位器通过3根导线与主板上的上、下可调电阻以及地端连接起来。这样变容二极管调谐回路也完工了。

接着解决短波天线线圈问题。家中有几十年前电子管收音机配套的LT104A短波天线线圈,其覆盖范围正是6MHz~18MHz,而LA1600内部的高放管是MOS场效应管,输入阻抗与电子管相当,直接使用应该没问题。就将LT104A短波天线线圈用M3螺钉固定到主板上边原磁棒处,与主板连接上导线,次级上端接一根1米长导线放到窗台上作天线。

最后通电调整上、下可调电阻,令多圈电位器上端为9.5V,下端为1.5V。然后旋转多圈电位器,显示频率为5MHz~20MHz左右。其间出现了许多电台声,信号较强。看来变容二极管调谐回路没问题了。

随后简单统调一下短波频率覆盖。先旋转多圈电位器滑动臂到下端止点,调整下端可调电阻,使频率计显示5.5MHz左右,  再旋转多圈电位器滑动臂到上端止点,调整上端可调电阻,使频率计显示16.5MHz左右,则短波段正好涵盖了6MHz~18MHz范围。然后旋转多圈电位器到9MHz附近收一电台,再调整短波天线线圈的磁芯,使电台声音到最大处;再旋转多圈电位器到15MHz附近收一电台,再调整与短波天线线圈并联的微调电容,使电台声音到最大处。最后,反复调整2次即可。这样短波6MHz~18MHz范围2点统调就结束了。

统调后的接收效果还是令人惊喜的,白天短波13MHz~18MHz范围内电台密集,晚上短波6MHz~12MHz范围内电台密集。接收灵敏度和选择性均不错。

但存在一个讨厌的现象,8MHz以下沙沙噪声一片,这种噪声不像由天线串进来的那种环境或天电干扰噪声,而是很细腻的沙沙声。我想这可能是升压模块的问题,升压模块采用1.2MHz振荡方波将3.7V升压到10V,而这1.2MHz振荡方波信号极易串入短波接收器中。同时消除这种干扰极其不易。

没办法,舍弃升压模块,改用电池,可换得一片清净。

拆开升压模块连线,就手边已有的9V叠层电池接入变容二极管调谐回路,再开通3.7V电源,果然8MHz以下沙沙噪声消失,整个6MHz~18MHz频段内,底噪比较干净,仅有部分频点串入外界的干扰噪声。

为了简化供电,一劳永逸,只好网购了12V锂电池,取代3.7V锂电和9V叠层电池,变容二极管的10V供电则由三端稳压器L7810CV提供。

至此,制作LA1600免中周短波收音机告一段落。

最后,将LA1600免中周短波收音机板装入已有中波接收板的机箱内,构成完整的中、短波2波段收音机。

由于LA1600免中周短波收音机采用多圈电位器调谐电台接收信号,故避免了麻烦的拉线盘减速机构,安装极其方便。在机箱找个恰当的位置,打个10mm的圆孔,插入多圈电位器,外面将锁紧螺帽旋紧,再装上调谐旋钮就可以了。

中、短波切换开关,也只需要找个恰当的位置,打个方孔,装入6刀2掷推键开关或拨钮开关就可以了。

再将1米长拉杆天线装入机箱。

这样,一个完整的中、短波收音机就完工了。收中波,就调节双联可变电容拉线盘机构旋钮;收短波,就调节多圈电位器旋钮。

此LA1600免中周中、短波收音机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制作简单高效,成本低廉,可供喜爱LA1600的矿友参考、改进与提高。

在此感谢vkjmmy老师提供的制作精良的LA1600免中周中波收音机成品板。

楼主:
最近,尽管已装的LA1600免中周短波收音机的短波接收效果令人满意,但还是想再挖挖LA1600免中周短波收音机的潜力,正好手中还有变容二极管,就加装了一级双栅场管BF998调谐式高放。没想到更上层楼,短波接收灵敏度,选择性均有提高!原来短波中较弱的信号也都大幅增强!感觉这些遥远的电台好像就在附近一样。

现将制作过程简述一下,并在贴后附上电路图与实物图,供短波爱好者们参考交流和改进。

双栅场管BF998调谐式高放形式,矿坛已有很多高手发表过各种不同风格的电路,我仔细学习借鉴了这些电路优点,熟悉了双栅场管BF998的个性,删繁就简,采用简洁规范的电路形式构成这个双栅场管BF998调谐式高放。考虑到增益过高,又加入了高放AGC控制。

制作的关键就是必须能覆盖6MHZ至18MHZ的两个短波线圈,即短波天线线圈和短波高放线圈。我还是老方法,天线线圈就用手中已有的原电子管收音机配套的LT104A短波天线线圈;高放线圈就用原电子管收音机配套的LT104S短波振荡线圈改绕,初级用0.35漆包线绕14匝,次级用0.35漆包线绕8匝。若用其它短波线圈骨架绕,只要保证与变容二极管构成回路的绕组电感量在2uH即可覆盖6-18MHZ。

LA1600的6脚输出的是正向AGC电压,故加了一只9014三极管倒相后控制BF998的第二栅。

因电路太简单,电路板就用小洞洞板。焊接完工后,检查无误,就连接到LA1600免中周短波收音机主板上,通电试机。

通电后,未经统调,耳机里就听到在5.5MHZ到18.5MHZ范围内,密集着很多电台,且信号比未加高放时强多了,既无自激啸叫,也无明显的漂移。稍加统调,效果更佳。

3只变容二极管网购后没有检测参数,直接安装使用,看来3只KV1236Z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变化还是比较同步的。

BF998+LA1600短波收音机装好后,在早、中、晚、夜等不同时段收听了多次,感觉灵敏度、选择性以及底噪比没有高放时要提高不少。但我住在市中心,周围的强干扰源不少,例如我家所在的这座一百多米的高层建筑,四面墙上从上到下就满布着景观LED灯,到处是大电流开关驱动电源,旁边的楼房顶上安装着移动手机信号中继塔。故在24小时的不同时段内,在不同的频段中密布着不同的干扰源,很是讨厌。

为了解决干扰噪声,特地又在百度及矿坛内搜索查询制作环形天线的相关知识,网购了一只带接头的小防水盒,利用家中现有的铝塑管2米,弯成0.64米直径的圆圈作屏蔽环,装到小防水盒上。管内再穿一根1毫米直径的单股塑皮铜导线作天线,制作成了低阻屏蔽环形天线。又在天线线圈上用0.35漆包线双线并绕7匝作平衡输入绕组,一绕组头与另一绕组尾连接到地,剩下的一绕组头与另一绕组尾分别用导线连接到环形天线露出的两端。

再次通电开机,环形天线放到窗前,调整环形天线方向,明显感觉到当环形天线平面垂直于东西时,较强的干扰噪声大幅减小,较弱的干扰噪声则基本消失,而电台信号依然不弱。环形天线抗干扰效果确实不错!

附:电路图与实物图

BF998+LA1600短波收音机电路图

BF998+LA1600短波收音机电路图

BF998+LA1600短波收音机电路板

BF998+LA1600短波收音机电路板

BF998+LA1600短波收音机天线

BF998+LA1600短波收音机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十分感谢vkjmmy老师的关注,下面就老师提出的3点问题说明如下。

不明白为啥4148不需要旁路电容,难道利用其结电容?或者导通后电阻很小?栅级微弱的信号能跨越0.6伏耦合到地?麻烦一下,并个103电容试试能否提高增益(不用焊接,直接搭接试试)。

网友:
理论与实践兼备!

楼主:
谢谢老师夸奖!矿坛藏龙卧虎,高手云集。我是初入矿坛新人,重在学习、交流。

网友:
改的好,尤其是短波,频率计,电平表,变容管都用上了,使机器有了很大提升。还可略微简化一下:9脚隔直电容后的射极输出管可以省掉,该集成直接推功放没问题。请关注一下,长时间使用(一小时)短波频率有没有变化?我担心变容管的稳定性。

楼主:
(vkjmmy发表于 4 小时前:
改的好,尤其是短波,频率计,电平表,变容管都用上了,使机器有了很大提升。还可略微简化一下:9脚隔直电容后的射极输出管可以省掉,该集成直接推功放没问题。请关注一下,长时间使用(一小时)短波频率有没有变化?我担心变容管的稳定性。)

9脚隔直电容后的射极输出管原打算省掉,但我考虑用了较大机箱和4吋全频喇叭,何不加入音调调节功能呢。为简化音调电路,没采用负反馈方式,仅采用了衰减式高低音调节,且由1只双联电位器控制,保留射极输出管,可保证音调调节幅度不至减弱。

采用了KV1236Z变容二极管对管代替可变电容后,使用了好几天,暂时还没出现频率漂移现象。我想变容二极管已市场化生产了二、三十年,稳定性应该不错了。倒是应该注意变容二极管的偏压电源,必须采用稳压措施,否则随着电池电压不断降低,其电压高端等效电容量也会不断增大,造成波段的高端频率也不断下降。这在采用数显频率计时倒无大碍,只不过频率覆盖降低,但对指针式刻度盘来说,就会出现频率指示错误了。

下面补发LA1600中、短波收音机完整电路图。

LA1600中、短波收音机完整电路图

LA1600中、短波收音机完整电路图

楼主:
(ZRX 发表于 半小时前:祝贺成功!吾等草民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我也是考虑到很多电子爱好者很想自制一个简洁易成功的短波收音机,但一看到复杂的电路,不知如何绕制的短波振荡线圈和天线线圈,便望而生畏,不敢动手。故而将具体制作过程和盘托出,以供大家参考、改进和提高。

其实LA1600是一个既简洁、性能又很高,制作收音机极其简单的优秀IC芯片,国外很多电子爱好者也采用LA1600制作了各式各样的高频接收机和信号发生器。

(ZRX 发表于 10 分钟前:请问楼主:镍锌高Q磁棒 中波天线磁棒AR10X180,是中磁电子的吗?)

对!是中磁电子的。我下单时还是半信半疑的,使用后通过与一般的10X200锰锌磁棒比较,才知道其Q值是真的高。

网友:
vkjmmy老师的板子我也买了一个,效果很好,几乎和二变1103差不多,他把LA1600+2SK596+LTM455HW组合一起,既简洁又高效。而你这里又把镍锌高Q磁棒,0.07X40股利兹线,KV1236Z变容二极管有机的融合进来,使得机器品质又提升了,为大家的DIY提供了更好的方向。我以前在网上看见了一个帖子,是对变容二极管的应用,2个管子背靠背使用,供你参考。https://www.17bb.cn/thread/9MjE36Ni41

楼主:
(看世界的我 发表于 昨天 22:25
vkjmmy老师的板子我也买了一个,效果很好,几乎和二变1103差不多,他把LA1600+2SK596+LTM455HW组合一起,既简洁又高效。而你这里又把镍锌高Q磁棒,0.07X40股利兹线,KV1236Z变容二极管有机的融合进来,使得机器品质又提升了,为大家的DIY提供了更好的方向。我以前在网上看见了一个帖子,是对变容二极管的应用,2个管子背靠背使用,供你参考。)

谢谢你的关注和建议!

对于变容二极管单管调谐与背靠背使用的优缺点比较,矿坛内外已有多位高手讨论过。无论是正规厂家产品机,还是国内外电子爱好者已发布的收音机电路中,变容二极管单管调谐与背靠背使用均有采用。只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定性的分析,还没有见到定量的检测数据比较。但不管怎么说,用变容二极管代替传统的可变电容进行调谐,已是发展的趋势。

我初次采用变容二极管,完全无底,故确定先老老实实采用单管调谐方式制作,看看效果如何,然后改为2个管子背靠背使用,比较比较二者的优劣。

电路修改也很简单,见附图。

LA1600短波收音机修改版

LA1600短波收音机修改版

网友:
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文!认真学习。

网友:
曾拆过一台电调收扩机,其变容管是三级{三个脚}的,是否可以直接选用替代两脚的两只变容管用于背靠背?

楼主:
曾看到过有文章说三脚变容二极管就是背靠背对管,可以直接选用替代两脚的两只变容管用于背靠背使用。

我本打算网购KV1235Z三联变容二极管,其三只管参数近乎一致。但现在市场已见不到KV1235Z,只有二联变容二极管KV1236Z,其参数同KV1235Z相同,可直接代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曾看到过有文章说三脚变容二极管就是背靠背对管,可以直接选用替代两脚的两只变容管用于背靠背使用。

我 ...

为什么说没有1235Z卖,我就在淘宝上买过,三个一连2.5元,刚以看了下,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0773576281

不是这个,这是本坛里另外一个人 w1w2w3w4  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没有1235Z卖,我就在淘宝上买过,三个一连2.5元,刚以看了下,有卖

你说得对,我刚才上淘宝搜了KV1235Z,的确有许多商铺在卖,大概最近KV1235Z又大量铺货了。而我在一个月前,淘宝上一直没KV1235Z露面,只有
1SV149和KV1236Z,好在这几种变容二极参数都一样,故只好买了这两种变容二极管。

在此谢谢你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