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屏幕突然不显示了,花屏

楼主(2021-07-03):
车放了几天没开,昨天开车的时候发现导航屏幕花屏了,不显示,声音都正常,按键和触屏也都正常,只有屏幕不显示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导航是原车带的,不是改的,早已过保)

正常打开时的显示:
倒车时显示:

网友:
多半是驱动IC或CPU挂了,准备好票子吧。

楼主:
找了个维修车机的说,屏幕坏了,需要换屏幕,不知道这种屏幕是不是通用的,其他车机上同样大小的屏幕换上去能不能直接用?有没有朋友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个维修车机的说,屏幕坏了,需要换屏幕,不知道这种屏幕是不是通用的,其他车机上同样大小的屏幕换上去 ...

看显示的图像,像是液晶屏坏了,拆出看下屏型号,顺便检查下屏线是否接触良好,一般不太冷门的都能找到,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同一尺寸规格的屏是可以用的,拆下来,看型号。

网友:
正是借机会换高级一点车机的机会,现在车机功能比老车机多太多了,价格也不贵,甚至直接换成带360全景的更好

楼主:
已更换屏幕,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2023-02-08):
屏幕有时候乱跳。某宝解决

网友:
你这个是7吋屏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