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入求助

楼主(2021-07-03):
大家用什么设备做功放的音源?唱机缺乏唱片,老磁带录音机效果差,用手机搜的音乐还可以,但老占用手机不方便,最平常的办法用U盘,但用什么设备连到功放有讲究,大家都是用什么设备?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很多人会纠结的。
唱片,还得好机器,效果好还得黑胶,先不说成本,数量多了管理都是麻烦!
磁带,现在已经是淘汰产品,没有新的带子供应,也就听听怀旧了……
CD,音质不错,碟片正版的往往价格不菲!对播放设备也是有要求,解码好的也是好价钱。
很多人保存了无损音乐,使用电脑播放,这个选歌比较方便。主要还是收集歌曲方便,相对成本低!
现在有些比较便宜的前置小设备,可以接收蓝牙,可以使用U盘、TF卡,这配置还是比较经济实用的,不过就是得来回的复制想要的音乐罢了。
手机不是不可以,可以买个大容量的存储,存一点高品质320的MP3,可以通过蓝牙接收器配合功放使用,没有线的羁绊,使用还是蛮方便。接电话的时候,可以随时切换,不耽误正常使用。
数字唱盘的话,这个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那就琳琅满目了,从千把块的,效果也许不满意,效果好的,到几万的也有……

网友:
电脑外界解码器或是声卡就很方便

网友:
CD光盘,卡座+磁带,手机,电脑,mp3,

有啥就用啥。

网友:
功放的音源,  装有高保真声卡的电脑   马兰土 CD-67  收音头 三种

楼主:
网上的mP3播放器散件怎么样?可插U盘,有的能播APE,带蓝牙功能,可遥控。有高手用过吗?

网友:
买块中高端声卡装入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mP3播放器散件怎么样?可插U盘,有的能播APE,带蓝牙功能,可遥控。有高手用过吗?

整个带Line Out的音乐播放器就行

网友:
常用的还是电脑, 下载些爱听的,电脑配块华硕的老虎卡,音质也凑活了,攒点CD换着听,没有好的音源调试机器也麻烦

网友:
数播接解码再接功放

网友:
数播我用这个.

网友:
电脑主板都带有SPDIF,做个接口直接同轴输出,接解码器就行了,一劳永逸不用考虑什么碟片磨损光头等等问题。解码器还可以接受不同的同轴信号如光驱、转盘、机顶盒、卫星机、数播等等前端设备。

网友:
我是一个解码器加电脑,很方便,性价比高,暂时不想升级。关键是要找音质好曲库全的流媒体音乐平台,原来用网易云音乐,感觉捉急得很,资源质量不行,还有些乌烟瘴气的乐色。spotify或者apple Music都不错。

网友:
某宝上有一种说是把CD上的歌曲无损复制到硬盘上的,有2000张CD、1000G容量硬盘(1999张925G华语流行2021发烧新歌WAV FLAC高品质无损音乐音源歌曲),有哪位朋友用过的,请交流一下。

网友:
就是这个 店铺名称: 沧海发烧音乐工坊

网友:
卖家用1T移动硬盘复制好的约700元。

网友:
我的百度网盘有12T音乐, 我买KANN CUBE时分享给我的.

可以分享给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