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三回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1-07-03):
三回路矿石收音机,灵敏度高,选择性好。本人从小就非常热爱无线电,最近工作不忙,我的爱好又有时间可以玩了。不知怎么的,对矿石收音机又激情燃烧了!于是决定做一台矿石收音机。思来想去,还是三回路的综合性能最好。找资料,买材料,设计,制作,安装,调试,终于大功告成!可以收听到7,8个电台的节目,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东经济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徐州音乐广播,济南经济广播,
一.  线圈骨架
L1,L2,L3都用直径5.3CM的注射器桶(300mL的那种,某宝有售)。用这种材料做线圈的骨架,不损耗线圈的Q值。
二.  线圈绕制
L1,L2,L3都用直径为0.4mm的漆包线。L1,L2在同一个骨架上,L3单独一个骨架。
L1,L2,L3全部都是顺时针绕制。先绕L1,L1共绕25匝,在第10匝处抽头。
然后再绕L2,L2要与L1相隔5mm,在距离L1,5mm处绕L2。L2共绕73匝(电感量刚好为247uH,根据LC串联谐振频率公式f=1/[2π√(LC)]可知,匹配365pF的空气可变电容器,可以覆盖535-1605KHZ的整个中波波段)。
最后再绕L3,L3和L2的匝数相同,也是共绕73匝,但需在第25匝处抽头。
要注意的是,L2与L3在骨架上的高度,要保持平齐,以便于两个线圈很好的耦合。
另外,线圈都要密绕,不能重叠,每一匝都要绕紧。
线圈的首尾固定方法:钻(或者用针尖烙铁头烫)两个相隔1CM,直径1mm的小孔,将线穿进,再穿出,最后拉紧。
在骨架的下面合适位置,对称钻两个孔,用于安装直角固定器,以便于固定两个线圈在安装底板上。
三. 元器件的选用
C1,360pF的空气双联可变电容器。
D1,2AP9检波二极管。推荐选用军工级2AP9J(笔者很怀旧,本人不推荐用现在生产的各类检波二极管以及场管)。
C2,2200pF的纸介电容器或云母电容器。
高阻耳机,可以用万里牌,青年牌的1500欧姆高阻耳塞机,以及效果更好的东方牌2个2200欧姆串联的动圈式高阻耳机。
四. 天,地线的架设
天线是矿石收音机的关键,核心所在,可以说成败与否,主要取决于天线的好坏。
由于我国的中波频率范围是535-1605KHZ,根据无线电电磁波波长公式λ=C/f可知,波长范围是560.7-186.9m。由此可见中波的波长很长,因此,要想接收效果好,天线的长度越长越好。一般选其1/2波长(280m)、1/4(140m)、1/16(35m)作为长度,最好的形式是倒L型天线,他效果最好,最简单。其次还有蛛网天线,但这种天线的方向性很强。
除此之外,架设天线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天线要注意防雷。可以参照网上的一些避雷方法。
天线两端务必要用绝缘材料连接固定。两端一定要绝缘,这点很重要。这样就相当于是悬空的一个天线,与大地毫无瓜葛。
天线越高,效果越好。最好架设在高出平房房顶或楼顶2m以上的距离。尽量避免被高大建筑物遮挡。
天线要垂直方向,直拉,或斜拉,效果最好。
天线不能靠墙太近,更不能贴着墙,这会吸收天线接收的无线电波的能量。尤其是现在的楼房,钢筋混泥土结构。
天线的材料可以是多股的电线(线的平方数不能太细,否则强度低,接收效果也不好。一般选用1.5-2.5平方的),多股的网线(需要并联里面的每一根导线)等等导体均可。
再来说说地线,地线相对天线的架设来说,就简单得多了。基本上可以就地取材,比如自来水管。当然,有条件的还是要在某宝上专门买个1到3米左右的接地桩砸到地下,再弄点盐水灌溉一下,引出一根比较合格的地线。
五. 其他
本三回路矿石收音机的安装底板CAD文件已放到下面,供各位网友下载。
辅助材料:M4*33接线柱,黑2个,红,黄,绿各1个,4个M3*10+6单头六角铜柱及螺母,8个M3X8螺丝及螺母,3个M4*8三组合螺丝,4个直角固定器,1个K17-1型胶木旋钮帽。
六. 调试
主要调试两个线圈的距离,使其声音大,灵敏度高,选择性好。笔者经过反复调试,最终确定了两个线圈的中心距约为70mm时,综合效果最好。但也有可能因天线,地线的架设区别,电磁环境的不同,电台距离的不同,个人的感官不同等等,可能会有一点出入。最终的距离根据你们那边的实际情况而定。

下面是我做的三回路矿石收音机和天线的实物照片,请大家品鉴一下:

三回路矿石收音机电路图

三回路矿石收音机电路图

矿机正面

矿机正面

矿机底板。L3可以自由滑动,方便调整耦合距离。

矿机底板。L3可以自由滑动,方便调整耦合距离。

电感量刚好247uH

电感量刚好247uH

天线整体。笔者在4楼工作,所以直拉和斜拉都用上了!用的是2.5平方的多股电线,加起来一共长30米左右。由于 ...

天线整体。笔者在4楼工作,所以直拉和斜拉都用上了!用的是2.5平方的多股电线,加起来一共长30米左右。由于 ...

天线细节1

天线细节1

天线细节2

天线细节2

仰视方向看天线

仰视方向看天线

由于本人没有绝缘子,用的厂里的尼龙阻燃塑件代替的。也同样可以达到绝缘的目的。

由于本人没有绝缘子,用的厂里的尼龙阻燃塑件代替的。也同样可以达到绝缘的目的。

网友A:
信号咋样?

没有利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咋样?

没有利兹线?

信号挺不错的,白天可以清晰稳定的收到7,8个台。晚上会多一些。以后再用利兹线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挺不错的,白天可以清晰稳定的收到7,8个台。晚上会多一些。以后再用利兹线做。

你离电台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离电台多远?

中央台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离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近,因为是我们当地转播的,中波1413KHZ,距离我7公里左右,我这边可以收到两个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应该是南京传来的,中波702KHZ,距离我500公里左右。徐州的电台距离我也很近,在90—100公里范围内。济南的电台距离我300公里左右。晚上可以收听到一个日语台和一个英文台。不知道距离,也不知道是国外的哪个台,还是国内转播的。

网友C:
欢迎入坑,从照片上看你的动手能力非常强。假以时日,如果把线圈换成多股李兹线,检波二极管换成SD101a或者bat85,耳机换成高灵敏度的舌簧耳机,那么你的矿石机的接收成绩应该还可以明显提高。

网友:
很漂亮,希望更上一层楼

网友:
这地点不错啊,重视了天地线,接收到的信号就强。
继续加油!

网友:
这个必须赞! 还有提高的空间。

网友:
制作精良,环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迎入坑,从照片上看你的动手能力非常强。假以时日,如果把线圈换成多股李兹线,检波二极管换成SD101a或者 ...

非常感谢老虎哥01!我会更加努力做得更好!谢谢你的夸奖和指导。

网友:
双联每联最好并一个可变电容,可以调整同步和覆盖范围

网友:
恭喜恭喜,矿石机制作得很棒。

网友:
天地线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
机器工整简洁 加分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