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LCC电容做LM1876的反馈隔直电容,效果不错

楼主(2021-07-04):
   最近在玩LM1876,LM4766,LM3886等功放IC,基本上对音质影响最大的除了耦合电容,就是反馈隔直电容了,这个电容应该使用无极性电容容量22uf-47uf直接即可,但是大容量无极性不好找,很多人用有极性电解电容替代。

   手上有些三星贴片MLCC,22uf 25V耐压,分析了一下电路,这个电容两端的直流电压极低(实测不超过5mv),所以用MLCC是合适的。每声道两颗并联,换上后试听,效果很好,低频下潜和高频延伸都比电解电容好多了。

网友A:
不能误导群众,音频链路上使用MLCC就是彻彻底底的错误选择,你可以不在乎性能劣化、也可以为了低成本使用它,但你不能说用它就是好的!

X5R/X7R 除了压电效应外,容量随频率、电压、温度产生较大变化,存在很大的非线性。用于负反馈信号回路得不偿失。因MLCC错误应用在音频信号链路上造成的额外的失真信号,导致产品整体性能不达设计预期的情况并不少见,很多案例了。C0G/NP0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当然,说到底也只是损失一些性能,万一听不出区别呢?万一无所谓呢?选择权在自己手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说非线性,电解电容更大呀,有数字电桥的朋友很多,测一下100hz、1K、10K、100K频率下的电解电容参数 ...

好了,几位老师傳对几种电容的特性,优缺点,在低频电路中用的得失,都已经说得很详尽.就只看各人所取了..

关于普通电解在微电压情况下寿命短这个论点在矿坛视为首发.这证明楼主的无线经验老到.

我负责的LANZAR OPTI 1000.1D这1KW功放维修項目,其开关电源起动电解六年后全要更換,

因只起动时仅秒通电,长年永远都娴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仔细看文字把,你实际测量一下,电路中mlcc两端直流电压可以忽略不记,大概2mv左右。

另外,这类 ...

我仔细看了呢,在这里是小信号,我也就定性分析下。
记得对比过陶瓷和电解的差异,用在输入端隔直,容量22uF的陶瓷和电解,也是承受mV级别的直流电压,但陶瓷的听起来就是怪怪的,还是电解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些。但这个是耳朵听到的,不准确,奈何没有设备做定量测量啊。

网友B:
无极电容22uf-47uf   t宝也不贵。

网友C:
这么小的尺寸就有这么大的容量?
我觉得可以把几个电容堆叠,比如2*5,形成10倍容量,两头用铜线引出,套上热缩管,做一个大容量直播式无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尺寸就有这么大的容量?
我觉得可以把几个电容堆叠,比如2*5,形成10倍容量,两头用铜线引出,套 ...

对,0805规格,22uf 25v 耐压,材质X5R,这类mlcc的容量受到直流偏压的影响,如果用两端加有高的直流电压,容量急剧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极电容22uf-47uf   t宝也不贵。

  无极性电容也试过,两个10uf 松下BP电容并联接上去,效果也很好,但是和mlcc风格不同。用mlcc高音更飘逸,松下bp音色更厚实。

网友D:
我就用的普通电解,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E:
有尼吉康的MUSE电容16V的绿皮铜脚无极电容就很好了

网友F:
MLCC电容有压电效应,所以按道理也是一个信号源,从而导致音染色。

网友G:
这种贴片,是对高频很流畅,在开关电源中有时大体积的电解不如它(工作电流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MLCC电容有压电效应,所以按道理也是一个信号源,从而导致音染色。

没仔细看文字把,你实际测量一下,电路中mlcc两端直流电压可以忽略不记,大概2mv左右。

另外,这类功放IC增益都不大,就算mlcc产生微弱信号,信噪比角度来看,也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尼吉康的MUSE电容16V的绿皮铜脚无极电容就很好了

   我用过松下的BP无极性电容,效果很好,尼吉康的有空买几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贴片,是对高频很流畅,在开关电源中有时大体积的电解不如它(工作电流不小)

  是的,实际听音效果用MLCC高频表现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用的普通电解,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用普通有极性电解电容,估计寿命不长:

1、那个地方几乎没有直流电压实测2mv左右。普通电解电容用在无直流偏置的电路中寿命大大受影响。

2、那个地方微弱电压的正负状态其实是不确定的,对地可正可负(和芯片离散性有关),我测过4片1876和4766,对地大多是负2mv左右。用普通电解电容正极应该接地,而淘宝上的PCB好像都是负极接地。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普通有极性电解电容,估计寿命不长:

1、那个地方几乎没有直流电压实测2mv左右。普通电解电容用在 ...

谁告诉你的反馈通道用电解寿命不长?不管MLCC的还是固态还是说无极电解,实际测试参数才是影响的关键,在高频下耗损D值和低频下的ESR值,两个做到优秀均衡才是好电容,像MLCC这么大的容量基本上都是X7R材质了,不管三星的还是风华的,难道还能用NPO不成?实际上优秀的电解(比如日化工)ESR比MLCC(X7R、X5R)好很多,当然CBB又另当别论,谁整个47UF的CBB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MLCC电容有压电效应,所以按道理也是一个信号源,从而导致音染色。

所谓压电效应和电解的卷绕感抗一个道理,微乎其微的,属于实验室的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谁告诉你的反馈通道用电解寿命不长?不管MLCC的还是固态还是说无极电解,实际测试参数才是影响的关键,在 ...

1、普通电解电容用在无直流偏压电路中,寿命会缩短,这个基本常识你不懂?

2、这个电路对电容的ESR根本不敏感(电流微乎其微),大容量MLCC的ESR再大也就几个欧姆,上面接着20K,1K的电阻,一点点ESR影响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H:
引用 楼主:
1、普通电解电容用在无直流偏压电路中,寿命会缩短,这个基本常识你不懂?

2、你不会分析电路吗?这 ...

隔值的电容到你这里变成无直流偏置了,既然ESR无影响那么多人脑门被夹了为了这个电路取消了隔值电容,ESR在50KHZ测一下看看......

更正一下:ESR在低频下对音频影响非常明显,而相对的高频是D耗损在作祟,这就是用MCLL高频比好,相反优质电解低频很有量感,关键是理想电容不存在的,才有所谓的取消这个隔直电容,当然前提是整个放大器的频响性能要非常优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隔值的电容到你这里变成无直流偏置了,既然ESR无影响那么多人脑门被夹了为了这个电路取消了隔值电容,ESR ...

   正因为几乎没有直流电压(除非输入端有直流串进来),所以这个地方短路也没问题,明白了没,仔细深入的分析电路吧,别想当然!

   实在不行,你自己测量一下吧,俺实测了好几片IC也就2mv不到的直流电压,基本等于没有,否则pdf上也不会建议用无极性电容。

   都说了对ESR不敏感,几个欧姆的ESR已经够大了吧,在大点10几欧姆,也没啥影响。

   至于50K,如果用电解电容已经变成感性了,影响比mlcc大得多。

   薄膜电容当然更好,无非体积太大,成本太高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因为几乎没有直流电压(除非输入端有直流串进来),所以这个地方短路也没问题,明白了没,仔细 ...

首先无极性电容使用上交流信号耦合与有极性并无二致,适合非对地或不明显地电位状态,功放IC的失调电压本来就不高(也是视个体具体情况)中点有点漂移不会影响太多,在动态情况、在热机情况中点是否如此?手册上可没有说不用这个电容的。短路没问题那你还在这里跟大伙说用MLCC干嘛?

网友:
几种电容并联可能效果更好,比如电解并聚丙烯,再并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误导群众,音频链路上使用MLCC就是彻彻底底的错误选择,你可以不在乎性能劣化、也可以为了低成本使用它 ...

要说非线性,电解电容更大呀,有数字电桥的朋友很多,测一下100hz、1K、10K、100K频率下的电解电容参数就知道了,非线性变化比X5R的MLCC大得多。

电解电容在10K、100K频率下,D值大了几十倍,电容值已经是负数了(成感性了)。

X5R/X7R性能差是相对C0G/NP0而言的,比起电解质还是好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误导群众,音频链路上使用MLCC就是彻彻底底的错误选择,你可以不在乎性能劣化、也可以为了低成本使用它 ...

终于有人明白其意了,再争太多了无意义。ESR与耗损抛开了谈电容,我用个2分钱的电解不香?

网友I(2021-12-10):
引用 楼主:
对,0805规格,22uf 25v 耐压,材质X5R,这类mlcc的容量受到直流偏压的影响,如果用两端加有高的直流电压 ...

加高压会导致容量急剧缩小吗,我工作中会经常用MLCC作滤波,这个高压有实验参数吗?
在正常耐压范围内是不是没有影响?

网友J:
首先这个电容是必须要用的,正输入端虽然没有偏置,但实际上因为零偏的存在,这里是有直流电位的,对于音频运放,这个电位普遍在mV甚至10mV级别,如果不加电容,直流放大倍数就是21了,零偏电位放大输出端就比较大了,另外输入端出于频响考虑没有隔直流,如果信号源存在直流,甚至会烧喇叭。

至于这个电容是否可以用MLCC,我认为是可以的,只要信号足够小,虽然MLCC应用在音频耦合存在因压电效应导致的音染(不用怀疑,这个我们单位在产品设计中遇到过),但如果电容两端的信号非常小,则这个问题可以忽略

放在这个电路里,这个电容主要是隔直流,目的是提供反馈环路的对地通道,其阻抗非常低,电容上的信号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完全没问题,而且这个电容必须用无极性的,因为电路是双电源供电,正输入端的静态电位可能是负的,这个电位会反馈到负输入端,如果用电解,就会造成反偏,虽然电压不大不会导致电容损坏,但会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高压会导致容量急剧缩小吗,我工作中会经常用MLCC作滤波,这个高压有实验参数吗?
在正常耐压范围内是不 ...

静电容量曲线可以和电容的制造商索取,也可以用具备DC偏置功能的电桥来测。
一般来说,同等材料,容量,标称电压下,封装体积越大的电容,同等工作电压下静电容量越大.
举个例子,比如一颗22uF 25V 1210封装的X7R MLCC电容,在15V电压时容量约10uF,保持所有参数不变,封装减小到0805,此时容量可能只有4uF左右。
也就是说,只要电容两头出现电压(即便是AC的瞬时值),静电容量就开始下降,不是说达到标称电压才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J:
首先这个电容是必须要用的,正输入端虽然没有偏置,但实际上因为零偏的存在,这里是有直流电位的,对于音频 ...

MLCC的静电容量也会受到交流瞬时值的“调制”,因此将高K介电的MLCC用于高电平耦合电路或者有源滤波器,是有很明显的非线性失真的。
我记得TI有一篇AN(抱歉我忘了编号)专门讨论这种问题,我在FFT分析仪上也测量到了同样的现象,其实借助声卡也完全足以测量电容引入的非线性失真,谐波很明显(电容耐压和体积选择合理的话,仍然比基波低几十db)。所以,用是完全可以用的,设计的时候多考虑一点,再做个测量验证,确保影响在可接受的程度之内就没问题了。

网友:
感谢Chris兄的耐心讲解,原来MLCC拥有这种可变电容的特性,看来我们公司需要分析一下应用情况了。我们有一些医疗超声设备因为体积因素,选用了很多MLCC,或者说这个行业大都如此,板子安装空间限制,板载元件要求不超过5mm,现在发现设备经过一年半载的运行之后,测量指标变化了,怎么也找不到具体原因,换新板就好。应该需要认真分析这些电容的影响。

网友K:
mlcc评价,垃圾品,产品极大,贴片焊接后受2端焊锡挤压,就是一个晶振。这个东西mlcc极易短路,修手机的,就靠找个短路MLCC吃了不少饭。

网友:
引用 网友K:
mlcc评价,垃圾品,产品极大,贴片焊接后受2端焊锡挤压,就是一个晶振。这个东西mlcc极易短路,修手机的, ...

MLCC里面最烂的是Y5V,除了电源滤波以外基本没法干别的用,极板电压温度等因素容量变化可以到80%。中等水平是X7R,变化量20%。

但是MLCC里面的np0(c0g)的各项性能在各类电容中,几乎所有参数都是最好的,唯一缺点是介质介电常数小,容量不容易做大,基本上找不到22nF以上容量的。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K:
mlcc评价,垃圾品,产品极大,贴片焊接后受2端焊锡挤压,就是一个晶振。这个东西mlcc极易短路,修手机的, ...

确实有碰到短路的经历
以前有一个客户不知道从谁口里知道我会点三脚毛功夫,送来一台电脑主机,说是开不了机然后丢下机器就急着走人,怕我拒绝

前脚他刚走,我拔掉硬盘,马上通电试机,发现独立显卡背面(塔式机箱里,独立显卡朝上的一面)上有一颗眼屎大的MLCC直冒火花,赶紧拔电源,然后用指甲盖拔了下,发现焦黑的它已经和焊盘半脱落了,去掉后,再通电开机,就有通过自检的正常滴声,然后接显示器,发现已经“修复”了,赶紧打电话叫他过来,然后关机再接上硬盘,再启动进入系统看看,随便开个大程序也没啥不正常,他么赶过来,开始还不相信,因为之前送街上去,人家说主板估计烧了,要帮他换主板,这家伙倒挺精了,没把机器放下,到处问朋友,就送我这里来了,那次走狗屎运帮他0成本弄好了,这下好了,经常有电脑上的软硬件事情烦我,还不跟我客气,遇到这样的人多了,没赚到钱倒赚了不少这种那种经验

补充内容 (2022-3-12 09:15):
只碰到过一次,不知道为何,那个电容并在一个16V电解引脚上,电解在显卡正面,位置靠近挡板,正面还有功率MOS管,不知道是不是热胀冷缩引起它的开裂和错位,当时没把这颗烧掉的电容保留下来有点可惜

网友:
MLCC短路是周转过程应力挤压断层错位导致,目前业内MLCC布板距边距4mm为宜,特别是(V—CUT)和铣刀式分板工艺都要避免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