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表问题

楼主(2021-07-04):
  我的车里程表显示时有时无,不知怎么回事,有说传感器的,有说线路的,到底为什么,应该怎样检查,排除故障,没修过,大家给个建议,自己修修看,

网友A:
显示时有时无,还是里程时走时不走?
搞清楚这个,就可以排除很多因素了。

网友:
应该不是传感器问题,传感器问题不会造成不显示,如不显示请检查里程表的电源或者驱动电路

网友B:
检查发电机与车体的搭铁线!我也遇到过这个毛病,换搭铁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时有时无,还是里程时走时不走?
搞清楚这个,就可以排除很多因素了。

   里程表有时走有时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发电机与车体的搭铁线!我也遇到过这个毛病,换搭铁线解决!

   谢谢 我看看,这点我可以查,其他电路我感觉有点难,

楼主:
   没找到发动机和机架的搭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