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歌机离奇故障

楼主(2021-07-04):
    有一台视易易的点歌机,型号是D60S,DHMI输出是正常的,但VGA的输出时有时无,不知什么原因,请坛友帮忙分析下。
    主板尺寸比较小,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21-7-4 20:40):
点歌机VGA接触摸屏的,HDMI接电视机的,两路信号不一样,触摸屏是用于控制的,VGA信号更重要
目前:一会显示,一会黑屏,交替出现

网友A:
先看接口有没有锈迹,连接线是否完好.再检查电路有无虚焊特别是发热元器件.如还不能排除故障需继续研究相关电路.最后一招儿搞个HDMI转VGA连接线.

网友B:
一个能用就好了,没必要VGA

网友:
先排除接触不良。

网友C:
VGA的输出时有时无 : VGA 连接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接口有没有锈迹,连接线是否完好.再检查电路有无虚焊特别是发热元器件.如还不能排除故障需继续研究相关 ...

点歌机VGA接触摸屏的,HDMI接电视机的,两路信号不一样,触摸屏是用于控制的
目前看不象是接触 不良,可能是哪个零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能用就好了,没必要VGA

点歌机VGA接触摸屏的,HDMI接电视机的,两路信号不一样,触摸屏是用于控制的

楼主:
VGA信号间歇性出现,就是黑一会,再显示一会,交替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A的输出时有时无 : VGA 连接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也有

VGA信号间歇性出现,就是黑一会,再显示一会,交替出现

网友D:
触摸屏故障还是点歌机故障,要是点歌机故障VGA信号是CPU出来的,可能虚焊了。

网友E:
显示屏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
1、换VGA线试试
2、换显示器试试
3、检查接口
如果还不行,应该是板上的 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故障还是点歌机故障,要是点歌机故障VGA信号是CPU出来的,可能虚焊了。

屏确定没问题,VGA线确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屏故障也有可能。

屏确定没问题,VGA线确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