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非隔离降压芯片。

楼主(2021-07-04):
想要把直流300V降压到70V,能直接转换到±36V就更好了。

网友A:
功率不大的话,串联电阻就行

网友B:
还要考虑电流哦。
这么大的压差,光芯片已经很难做到了,得使用开关电源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考虑电流哦。
这么大的压差,光芯片已经很难做到了,得使用开关电源方式。

忘掉说电流了,按50mA/70v考虑,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的话,串联电阻就行

负载不稳定的,串电阻不行。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个可以,找到了一篇小论文。缺点是外围电路有点复杂。

楼主:
找到了,关键词正确互联网还是给力的。TOPSwitch204估计可以。

网友:
300V降70v,这不就是开关电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掉说电流了,按50mA/70v考虑,用开关电源。

50mA/70v,5瓦都不到,很多DIP8封装的芯片都可用,比如TOP221,电路简单的“令人发指”:

当然不仅限于这个型号,DIP8封装的小功率开关电源芯片非常多,随便拆个路由器、机顶盒的电源盒,里面大多是这类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mA/70v,5瓦都不到,很多DIP8封装的芯片都可用,比如TOP221,电路简单的“令人发指”:

我搜了TOPswitch+BUCK就发现了个新世界。
还是请教版主:这300V直流,转换成36V正负电源/50mA采用什么方案好呢?用在音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了TOPswitch+BUCK就发现了个新世界。
还是请教版主:这300V直流,转换成36V正负电源/50mA采用什么方 ...

音视频设备供电,现在流行LLC,但电路比较复杂。

你这个需求满打满算都不足5W,简单点,用反激。
反激虽然干扰大点,好在这个功率很小,加强滤波和屏蔽,用反激还是可以的。功率小,效率更是不值得费心。
其实也不用自己从头做,找个路由器之类的电源头(没有功率MOS管,就一只DIP8封装的IC,输出功率5-10W),自己按需求重新绕个变压器差不多就行了,后面另加多级LC滤波,波纹压到十几毫伏没啥困难。如果实在在意那十几几十毫伏的波纹,再加一级有源滤波,再弄个金属屏蔽盒啥的,能用。

楼主:
绕变压器有点犯怵,不过还值得一试的。谢谢版主!

网友D:
个人感觉还是隔离电源好一点,非隔离我们是省成本,有的是交流负载用可控硅省继电器用。这里有个电路你看看。基本就是:AC220-降压限流电阻-4007半波整流-250V电解-到非隔离芯片-蛮大的电感(外形和隔离变压器差不多)-低压直流。

网友D:
个人不喜欢GND和AC220共线,我同事以前一台ThinkPad就是在仿真非隔离电路单片机时挂的,还好硬盘没坏。内存条、主板全坏。有心理阴影了。

网友:
现在隔离、自带MOS的芯片很多,还是建议用隔离的,功率还大,不就多个光耦吗?当然最好认识做磁芯变压器的老板,自己搞变压器有点麻烦。

网友:
功率都不说,如果不大的话,直接电阻或者阻容降压
桥堆输出正负,中间接地,俩电容滤波,两稳压二极管稳压

网友:
直接工频变压器降压,之后加稳压最简单,不会存在电压不对称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还是隔离电源好一点,非隔离我们是省成本,有的是交流负载用可控硅省继电器用。这里有个电路你看看 ...

你这个电路图还是非隔离的。
SX3701是个BUCK降压非隔离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掉说电流了,按50mA/70v考虑,用开关电源。

买个满足认证要求的5V1A的无光耦原边反馈的USB充电头,把变压器拆出来,用吹风加热变压器磁芯,把最外层的5V输出线拆了,用三层绝缘线按照接近14倍的匝数直接翻上去绕线。因为电流小了,所以线径也要减小。再把输出整流二极管换成ES1J之类,电容换成100V.还有假负载电阻也换成100K。这样大致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图还是非隔离的。
SX3701是个BUCK降压非隔离结构。

对的,这是非隔离的,怕楼主一定要非隔离。 谢谢提醒,我没说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个人不喜欢GND和AC220共线,我同事以前一台ThinkPad就是在仿真非隔离电路单片机时挂的,还好硬盘没坏。内存 ...

还好你同事没有挂,非隔离的就是拿命在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你同事没有挂,非隔离的就是拿命在玩。

搞得他现在也有点后遗症,但凡在线模拟,全部加220-220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这是非隔离的,怕楼主一定要非隔离。 谢谢提醒,我没说清楚。

事实上需要做两块:
一、把350v+的未稳电压稳到300v,未稳电压已经由普通变压器隔离整流了,所以用非隔离降压方便省事;
二、电路中另外有一部分需要正负36v电源,现在看来只有用变压器产生比较方便。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如果你前端有220-220的隔离变压器,就安全了,非隔离芯片完全可以。祝你成功,开心。

网友:
你买个220V-48V的开关电源,把整流桥拆了直接接直流300V输入,输出电压改一下就行。我觉的高压降压隔离优点大于缺点。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很小,但是电压较高。可以使用LED开关 恒流电源芯片改制,相当简单。

网友:
晶丰明源和OB的官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