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话耳机(压电耳机)

楼主(2021-07-04):
从马云家花16块钱包邮买了直径从40mm30mm25mm20mm15mm10mm的6种直径的压电片,而且钢基和铜基的都买了,然后用相同直径的各种瓶盖和圆珠笔芯做为耳塞头,外套一只普通手机耳塞用的隔音膜。这个在我以前发帖子里有图。我现在发的这个贴子是说的经验。自制的压电耳机并联220k的电阻后用在矿石收音机里,这个矿石收音机不论用动圈耳机和电源变压器做成的阻抗变压器版还是1500欧的磁电耳塞机版或者是两只350欧舌簧耳机的串联版,这三种方法声音都挺大的。
      而我试验了直径不同版本的压电片耳机效果就不行了,声音是有,但是不大,本以为压电耳机应该是都这样,灵敏度差,音质差。
      结果拆了一只电磁炉,里面有一个槊料外壳的直径1.2厘米的无源型压电片蜂鸣器,我在它后面并联一个220k的电阻,然后接线,还是用的手机耳机的隔音膜和耳塞头,用热熔胶粘好,没有抱这希望,感觉这次能响就行,毕竟这个耳塞小,将来用在单管机或者2p2单灯收音机里挺好,结果我一试验发现,这耳机不得了,音质不错,灵敏度和1500欧的万里耳机机相同,音量也相同,不错。
        这种压电耳机事先并联了电阻,所以和高阻抗耳机用在矿石收音机上一样方便,但注意的是矿石收音机里不能加滤波用的电容,还有,如果用在晶体管单管机时,这个耳机还要串联0.01uf的电容后再并联1k的电阻才能用,这时,耳机里的220k电阻并不影响。

楼主:
矿石收音机用耳机的阻抗要和所用的检波器配套,很多耳机的阻抗标的不同,有些标的直流电阻,比如4000欧,2000欧,1500欧,800欧的电磁耳机,32欧的电话耳机,8欧的老单耳电磁式耳机等等。还有标交流阻抗的耳机,比如350欧的sc300舌簧耳机的直流电阻才30欧,shh1的电阻有80欧姆,220欧的助听器用舌簧耳机的直流电阻为50欧姆。
     压电耳机的电阻多在8k欧,实际上它是电容器件,使用中绝对不可并联电容,但是必须并联电阻。
       各类检波器的阻抗不同,比如方铅矿石检波器最好用4000欧的耳机,当然压电耳机最也非常好,二极管收音机最好用1500欧的耳机,而3dq用百十欧的耳机就行,比如舌簧耳机。

网友:
你找一个军用的2200Ω压电耳机比较一下。

网友A:
用蜂鸣器改耳机,好主意。取材容易但外形不好弄

网友:
楼主用不同的压电片用在矿机上试效果,楼主找到一种好用的压电片。

网友:
用压电片作输出时矿机上的2200pF电容可以省掉。

楼主:
用2000欧姆以上的耳机就能省掉滤波电容了,因为高阻抗耳机线圈多,级间电容比较大,所以能省了这个电容。而压电耳机是电容性质的,加了这个电容就没声了。压电片多数阻抗在8000欧姆以上

楼主:
原来有个朋友去年做了个短波矿石收音机,他按书里的要求用了只晶体耳机,我问他灵敏度怎么样,他跟我说晶体耳机的效果要比他手中别的高阻抗耳机灵敏,因为当时我没有晶体耳机所以无法体验到。搜过去的贴子,有人用蜂鸣器改晶体耳机,他说他自制的晶体耳机比他在亚马逊上买的还灵敏,所以今年我买了铜基和钢基两种各种直径的压电片实验,虽然确实自制的压电片做成的晶体耳机不用变压器直接用在矿石收音机上,但灵敏度确实不如我用变压器和动圈耳机,也大大的不如800欧或1500欧的636耳塞机,但这次我找到个无源的蜂鸣器制成的压电耳机,经比对后,它的灵敏度稍高于一般耳机,难得的是,它的声音很清楚(对比动圈的),而且声音不尖,和舌簧耳机的音质比较像。我觉得大家值得一试,毕竟非常便宜,而且还能当636的高阻耳机用在单管机上。

网友B:
回复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就是这样的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耳机。

你这是头戴式的压电耳机吗?

网友:
压电耳机的灵敏度和音质于所使用的助音箱体材料与结构的关系很大

网友:
压电的灵敏度高,主要是低频特性不好,现在稀土材料的耳机灵敏度也能做很高

网友:
除压电片本身材质和尺寸外,压电片发声要有适合的助声腔,且压电片圆周需紧密固定,不能有松动及正、反面通气,电极引出线要细,焊点要小,宜在电极边缘引线。

网友(2021-08-07):
马家的压电片质量很一般的,做耳机的压电片最好是双面晶体,越薄直径越大越好。我用老电话受话器的那种压电耳机并联20K电阻,不接天地线,直接20cm磁棒加可变+二极管,在安静的时候就能清晰听到540的中国之声。用其它耳机如SHH1等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用万用表测量检波输出的电流在0.1uA左右。

网友:
以前用taobao上普通的压电片自己改的耳机也是完全听不到声音。最近发现LC商城的一种超声波喇叭的压电片非常不错,双面晶体,很薄,改了耳机是可以听到540的中国之声声音,只是比老电话的成品压电耳机声音要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蜂鸣器改耳机,好主意。取材容易但外形不好弄

用塑料化妆品盒做自制耳机外壳就行,超市里卖的防龟裂凡士林圆盒型的那种,耳机架可以用旧的耳机架改制,或者用细钢丝自己隈制,多年前制作了两副,挺好用的(里面固定音片的材料用的是塑料软泡沫)。

楼主(2022-05-17):
最早接触蜂鸣器是在1989年时,音乐贺卡里放的就是锆钛酸铅压电陶瓷蜂鸣片,那时觉得它很神奇,不用线圈就能响。但是我接到收音机上,它发不出人的说话声,我觉得它只能发出音乐声音。
后来看到十万为什么里提到蜂鸣器可以做扬声器,我觉得应该是大直径的,反正我实验了不行。
后来捡到几部矿用火花电话,里面有的是舌簧听筒,有是压电听筒,我试了接到收音机里,发现居然有声音,只是特别尖,并联一个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结后发出的声音非常正常洪亮。
2018年我注册了矿石收音机论坛,里面有人用音乐贺卡里的蜂鸣器当耳机直接听矿石收音机,我才知道这样可以,后来得到怎样装矿石收音机的书还论坛里介绍的压电耳机制作,我才知道。
其实香港版的收音机书里用的就是晶体耳机。
日本用的也是晶体耳机。
早期的晶体耳机是用酒石酸钾钠。

网友:
压电片耳机用“塑料瓶子盖”做助音箱效果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