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6n11+6p14单端

楼主(2021-07-04):
做了个紧凑型的6n11+6p14单端,各位老师给看下有无问题。不会画图,图纸是借论坛的图(抱歉!忘了哪位老师的)改的,在此致谢。6n11屏极负载电阻发热严重,点温枪70多度。

欢迎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补充内容 (2021-9-29 10:07):
32#有按照白居不易老师建议修改后的报告。

网友A(2021-09-30):
先不说6N11这只好管子用在6P14算不算下嫁。就你选的工作点 和负载阻抗,纯属浪费。这只国产绝世好管子工作点选的80v -2v 负载阻抗用27K-30K 我是相当无语的,明明有更好的工作点,比如100v -3v 哪怕你选80V -2V 负载阻抗用5.6k .大哥你真的暴谴天物了

网友B(2021-07-04):
斜口是锉刀加工的吗?功夫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口是锉刀加工的吗?功夫不错。

是,板锉和圆锉,这回开孔开大了,不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板锉和圆锉,这回开孔开大了,不好看。

焊接糊上,再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糊上,再锉。

是铝壳,就这么地吧,下回做注意尺寸小点,细致点

网友:
实际电压值是绿色的吗?6n11屏极电阻用的是1瓦的?

楼主:
绿色的是最后的电压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绿色的是最后的电压值

如果6n11的屏极电阻用的是1w的,那就小了,按现在的电压电流计算,这个电阻的功耗已达到1.3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6n11的屏极电阻用的是1w的,那就小了,按现在的电压电流计算,这个电阻的功耗已达到1.3w了。

应该是1w的,我看成2w的水泥阻了。整机发热量也较大。不过声音挺好。噪音有一点点100hz微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1w的,我看成2w的水泥阻了。整机发热量也较大。不过声音挺好。噪音有一点点100hz微哼。

灯丝加一个平衡电阻中心接地

网友E:
6n11屏流8mA,
它的屏极电阻1W小了
换成3W。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丝加一个平衡电阻中心接地

谢谢宝马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6n11屏流8mA,
它的屏极电阻1W小了
换成3W。

@lxa000老师,等我找俩20k/3W的电阻换上。

网友F: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多谢海河老师鼓励

网友:
原来还有一个6E2啊!唱起来就有动态了,漂亮!

网友G:
你这插的管子我怎么看象是6P1呢,第一张图是6P14。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插的管子我怎么看象是6P1呢,第一张图是6P14。

6P1是确定位置用的

网友H:
6n11的屏极电阻不用换,把那个200欧的阴极电阻换一个1K就行,前级不用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6n11的屏极电阻不用换,把那个200欧的阴极电阻换一个1K就行,前级不用这么大电流.

谢谢建议,按你说的,计划降低前级电流至5ma左右,阴极电阻约400Ω,屏极负载电阻30k。如图如何?还没改,等电阻。

网友:
前级电流2--5毫安都可以,调整一下负反馈量就0K.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什么要4只管子?

有一只是6e2

网友J:
元器件分布过于密集,容易产生自激、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元器件分布过于密集,容易产生自激、噪音

还好,挺安静的。我做了两台这样紧凑的小机,底台220mm*140mm*70,这个是86片的电源,66片的输出牛,空间紧促,元器件比较密集,只注意了走线最短,电源滤波质量,其他的没有刻意控制。实话说,噪声都很小,几不可闻。

网友K:
小壳子漂亮,只是电源牛无处落座有点磕巴

楼主(2021-09-20):
引用 网友K:
小壳子漂亮,只是电源牛无处落座有点磕巴

没有,电源牛在底台的尺寸范围内,140*220*70的尺寸刚刚能装下86片的电源牛和两个66片的输出牛,只是很紧凑。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按你说的,计划降低前级电流至5ma左右,阴极电阻约400Ω,屏极负载电阻30k。如图如何?还没改 ...

不知楼主改了没有,建议阴极电阻560欧姆+47欧姆,屏极电阻27K(功率3W)。

网友:
做的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楼主改了没有,建议阴极电阻560欧姆+47欧姆,屏极电阻27K(功率3W)。

白老师好,还没改,这些日子在家里照顾老母亲,等有空闲了我按您说的改过来,再汇报效果。祝您生活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楼主改了没有,建议阴极电阻560欧姆+47欧姆,屏极电阻27K(功率3W)。

      向大家汇报下按照白居不易老师建议:阴极电阻560欧姆+47欧姆,屏极电阻27K(功率3W)修改后的情况,如有不妥望白版和其他老师指正。

翻出了两个3W的27K碳膜电阻,两个1W510Ω的金属膜电阻。

需要换掉的两个屏极电阻20K、两个阴极电阻200Ω

换后图

温度下来了

另外还换了前级电源的压降电阻换后为3.9K

电路图如下:

6n11

暂不具备测试条件,不能给出改后的波形效果。

再发几张完成后的照片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

网友M:
输出牛电源牛都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输出牛电源牛都是多大的

86*50的电源牛和两个66*33的输出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86*50的电源牛和两个66*33的输出牛.

小机很精致呀。。。

网友:
6E2这样开孔用巧妙、很受启发!

网友:
浪费了6N11这只好管子

网友N:
浪费了6N11这只好管子

6P14的栅负压6.4V,用6N1 6N3也能推动,要是用6922、E88CC等就更浪费了

网友:
人家爱用什么管用什么管,只要参数不离谱,就没什么好说的 按我说,201A增益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按你说的,计划降低前级电流至5ma左右,阴极电阻约400Ω,屏极负载电阻30k。如图如何?还没改 ...

6N11选 80V -2V 的工作点真的是浪费了6N11这只好管子。看得我心疼。就像家里纯种的边牧生了一窝土狗一样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N:
6P14的栅负压6.4V,用6N1 6N3也能推动,要是用6922、E88CC等就更浪费了

6N11比你说的6922 e88cc差哪里去。我说的是他选的工作点。就处于管子的线性变形区

网友:
6N11用6N1或6N3行不行?怎么设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6N11这只好管子用在6P14算不算下嫁。就你选的工作点 和负载阻抗,纯属浪费。这只国产绝世好管子工作 ...

呵呵,兄弟你先别着急,我理论基础低,没系统的学过,仅仅照抄做过一两个小胆机,还缺乏经验,发帖就是征求老师们意见,希望得到指点。你说是不是屏流在5ma以上线性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兄弟你先别着急,我理论基础低,没系统的学过,仅仅照抄做过一两个小胆机,还缺乏经验,发帖就是征 ...

打错字了 是80v  -1v  5.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