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牛WIFI智能插座的功率不准

楼主(2021-07-04):
如图这就是公牛智能插座的内部结构了显示的功率和实际差别太大了  又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希望大哥讲讲原理或者贴个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知道功率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吗?为什么不把那块小板拍照出来,就这个主板上根本就没有和测量功率有关的 ...

竖着的板子是 Wifi 模块,功率测量是主板上 R001 电阻和 SO8 那个 U1(诸如 HLW8110 之类)完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就是这么个玩意儿,没电路图不好看哪个原件坏

你先看看 U1 具体型号,就可以查找它的官方电路了,然后找到电压采样部分和电流采样(这个肯定是 R001)部分,把电压电流采样电路找出来之后,用纯电阻负载做测试,LED 灯之类功率因数很低,你没法用万用表做测出功率,纯电阻可以直接用万用表通过电压电流测出功率,看看误差是不是很大,

如果纯电阻下误差也一样大,说明采样电路有问题,检查电压和电流采样电路

如果纯电阻下误差不大,LED 灯这种功率因数很低的误差大,说明芯片坏了或程序、接口有问题,HLW8110 之类是 UART 的,CSE7758 之类是脉冲的,前者可以用带 UART 分析的示波器或 LA 捕捉接口上的数据看看是什么问题,后者可以直接用频率计测输出的功率脉冲看是什么问题。

原则上讲这类计量 IC 都是内部两个 Σ-Δ ADC 采样后 DSP 计算有功功率,只要采样电路没问题,LED 灯之类的计量不会有问题的,用纯电阻负载维修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btw. 测试时注意隔离,确保安全

网友:
这东西,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么高档的东西,还没玩过!

网友:
这东西,也就是个大概值,不要期望像专用表那样准

网友:
这东西,由于不是计量仪器,精度和质量堪忧!

网友:
何以判断准不准,你也没有基准设备啊
这东西无非就是电流(互感),电压,分压,ADC采集
精度主要看ADC和分压电阻

网友:
误差能有多大?这玩意的数据也就是做个参考,不能作为专业计量用的,我觉得误差在5%之内属于正常的,如果非常大,取样电路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着的板子是 Wifi 模块,功率测量是主板上 R001 电阻和 SO8 那个 U1(诸如 HLW8110 之类)完成的

对头就是这么个玩意儿,没电路图不好看哪个原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知道功率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吗?为什么不把那块小板拍照出来,就这个主板上根本就没有和测量功率有关的 ...

两个功率表对比的,一个LED灯能显示200W

网友:
HLW8032我用过,负载40W以上,批量误差<6%,采样电路一般误差<2%,IC本身误差<2%,一般来说5W左右的LED灯功率根本测不出来,累计电量可以检测到,但误差很大。

如果一个LED灯测到200W的功率,估计是布线或者软件问题,采样电路再烂也不至于。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又不是仪器,出厂都不校正的。

网友:
终究不是测试仪器

网友:
不知楼主测试的LED灯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是那种在家庭里插在墙上的LED小夜灯,200W的结果自然是不准确的。如果是广场照明用的LED灯,别说 200W,2000W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HLw8032只有0.08精度左右!静态数值跳得可怕!!

网友:
说不准,依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