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角落里的螺丝怎么拧?请教各位老师傅

楼主(2021-07-05):
一个小摄像机的LCD破了,准备拆开找个替换的上去。但是有两个螺丝在合页面如下图所示,
这怎么拆,螺丝刀都没办法伸,考虑过整机全卸开,但这也太麻烦了,去TB一看有L型螺丝刀,但都是大号的,没有精密螺丝用的。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不?

网友:
就地摊上1元3件货色的螺丝刀,老虎钳大力搞弯就能用

网友:
用软轴试试吧

楼主:
谢谢意见,开距只有2cm, 软轴都嫌粗大啊。
我怀疑工厂有专门治具干这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意见,开距只有2cm, 软轴都嫌粗大啊。
我怀疑工厂有专门治具干这活。

装配有个次序的,先装配完lcd模组,

网友:
先分开,才可以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意见,开距只有2cm, 软轴都嫌粗大啊。
我怀疑工厂有专门治具干这活。

2CM间距够大!
如果只能这么拧,找一把手机螺丝刀加工成 L 型。我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M间距够大!
如果只能这么拧,找一把手机螺丝刀加工成 L 型。我这么干过。

谢谢前辈宝贵经验,这样要坏我一把螺丝刀,我考虑下。
此外高硬度螺丝刀没办法弯吧?考虑截一段锉方了用钳子钳住。。。。。

网友:
这个我干过,把螺丝刀折弯了就行,好的还不能折,就地摊上1元3件货色的螺丝刀

网友:
活动扳手夹短的套装批头,顶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意见,开距只有2cm, 软轴都嫌粗大啊。
我怀疑工厂有专门治具干这活。

是装配顺序问题,这个地方装配在总装的前面

网友:
找地摊上卖的螺丝刀,老虎钳弯折一下。
或者有那种短的组合螺丝刀头,可以将刀头放在螺丝上,再用尖嘴钳来拧动。

网友:
找一个合适组合批头磨短,用钳子夹着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