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矿石收音机的试验收音

楼主(2021-07-05):
2021.7.4.周日,登临大连广电观光塔,对“橡胶”老师的矿石机进行了收音试验。天线是一根6.5米的拉杆天线,垂直竖立;地线则直接绑在了不锈钢护栏上面。天地间电流打满100微安的表头,退档再读,大约为240微安。使用两只舌簧式串联的高阻耳机,声音洪亮。可以调谐,可以选择波段。这算是一场为儿时之梦所做的回归的情怀。

网友:
非常好的试验收听过程,这么大的高塔,是个很好的信号感应体

网友:
几十年前弄过这种

网友A:
这个威武!
十年前,我用二极管矿机曾经就在此地方试听零收获,今天看了楼主试机照片非常亲切,通过照片足以看出楼主小时候曾经对矿石机的喜欢程度。
想问问:1、天线底座用啥做的?稳吗?
             2、一共收听到多少个中波台?选择性咋样?
             3、不用地线,单纯长拉杆天线效果也不错吧?
祝您玩的开心!

网友:
非常好的收听试验,不接地线试一下,应该也能收到。

网友:
6.5米,大连老师的天线带在车上,海钓时鱼多了可以当根备用杆子

网友:
我也准备弄个7米抄网杆做野战天线,

网友:
本坛不是钓鱼论坛,所以没多少知道鱼竿的,一般北方人用甩大鞭,所鱼竿一般7米2以内,最长不会超过9米,南方江浙湖北,因为水比较浅有草居多,所以一般也十二米左右的竿,采用长竿短线投送钓法,最长的竿据说有20多米长的,用架子助力抬竿,最粗一节像矿泉水瓶,3米左右一节,这竿要是做矿石收音机天线竿,堪比水泥电柱的电线杆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威武!
十年前,我用二极管矿机曾经就在此地方试听零收获,今天看了楼 ...

尊敬的3639先生,此处理想,仅仅是高处不胜晒。“塑胶”先生的矿石机效果还是非常理想滴,起码8个中波可以明确收听,其中有韩语和日语。个人感觉收音过程不是很稳定,有明显的飘忽。可惜我没有做拆除地线的试验,只待下次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威武!
十年前,我用二极管矿机曾经就在此地方试听零收获,今天看了楼 ...

天线座用的是270*30的一块圆形钢板,加了尼龙柱隔离。很稳定,风吹杆偏,座子不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尊敬的3639先生,此处理想,仅仅是高处不胜晒。“塑胶”先生的矿石机效果还是非常理想滴,起码8个中波可 ...

中波8个台。俺非常期待能有机会再去大连观光塔试听矿石机,担心6米拉杆天线车站安检要费事,估计带那个2.5米拉杆天线的矿机问题不大。

网友:
大连观光塔是发射天线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