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SI4732单边带收音机

楼主(2021-07-05):
       这是国外一个开源项目,接收频率覆盖从150kHz到30MHz,包括CB频段;立体声 FM 64-108MHz,带有 RDS(无线电数据系统),屏幕上带有电台 ID 和无线电文本自动滚动信息;可选择的 AM 带宽滤波器(6、4、3、2.5、2、1.8、1kHz)和 FM 带宽滤波器(Aut、110、84、60、40kHz);信号噪声计和信号强度计的双条形计加上“S”值;屏幕上的波段名称指示 (m)。

      由 Arduino Nano + ST7735 TFT 1.8 英寸显示屏、4 个按钮、一个 SPDT 开关和一个旋转编码器控制。
       优势:接收频率范围宽,可玩性强,视觉效果满意,制作成本低廉。
       缺点:老外制作成功,我对程序不通,无法完成程序编译通过。附上源程序,希望高手完成库的编译通过,并分享。
      已花时间利用立创EDA画好原理图和pcb图,并打有样板,利用立创eda打开即可自己编辑。不要用论坛手动软件打开,无效。希望高手继续完善程序并改善pcb图和程序。
       1.8寸液晶屏 市场价约25元左右,价格低廉可玩。大家顶起来一起玩吧。

原理图

原理图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Arduino直接打开

C语言原代码

网友:
这个V2.5版本是另外一个人搞的程序,库可能是一样的,把SSB阉割了

楼主:
这是我打好的板子,请观赏

网友(2023-12-07):
楼主,短波接收是需要对地并联一个47uh的电感吗,并联后效果咋样。我看其他原理图是串联一个4.7uh的电感,目前我是串联4.7uh的电感,效果也还行。

网友(2023-09-20):
为什么这个SI4732引脚接法和数据手册的不一样呢?

楼主(2022-10-27):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最后做成功了没?你画的原理图Si4732-A10不能照搬他电路图做,他那个Si4732-A10是个模块,引脚 ...

已经成功了,带耳机,带中波天线入口。加入了高放电路,外壳采用通用铝材仪表壳。悄悄的告诉你一声,一套外壳差不多成本接近50块了

楼主(2022-09-27):
这是我设计好的成品,出口欧美去的。
历时一年多了,终于成功了。

网友(2022-06-29):
引用 网友B:
屏幕可以找超市的电子价签显示器 改 比较合适

电子价签用的所谓“墨水屏”那刷新速度太感人了,双色屏大概1-2秒,三色屏十几到二十多秒。做个日历气象显示还行,收音机显示需要一定刷新速度还是算了吧。

网友B:
屏幕可以找超市的电子价签显示器 改 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打好的板子,请观赏

请问一下你最后做成功了没?你画的原理图Si4732-A10不能照搬他电路图做,他那个Si4732-A10是个模块,引脚不同的了

网友(2021-07-05):
1.77寸的ST7735以前玩过好多,用的是STM32,可惜阿杜诺没玩过,不然值得搞一下

网友C:
可惜了一块NANO开发版(现在老贵了,不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了一块NANO开发版(现在老贵了,不舍得)

板子上应该焊接插座

网友D:
源代码只有一个.C的驱动文件,有没有原帖连接,看看能不能改成STM3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源代码只有一个.C的驱动文件,有没有原帖连接,看看能不能改成STM32的。

.c文件里面的代码放到ardunio IDE里面生成.ino编译程序就可以了。可能需要要用IDE安装点库,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程序老外屏蔽了SSB模式,可玩性不高了,,,

网友:
手工达了个,编译通过,没有SSB模式 ,不玩了

网友:
里面有编译好的HEX文件,用xloader-v1.00上传软件,直接上传

网友E:
现在的阿杜依诺模块,比去年涨了一倍的价格,去年十多块包邮,今年二十几块了。
如果阉割掉SSB就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阿杜依诺模块,比去年涨了一倍的价格,去年十多块包邮,今年二十几块了。
如果阉割掉SSB就没有折腾 ...

怎么可能阉割得了呢?库程序都在那里了的

网友F:
作者阉割掉SSB补丁部分,估计是规避纠纷
啊肚依闹4735库里有SSB补丁,懂C编程应该可以自行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作者阉割掉SSB补丁部分,估计是规避纠纷
啊肚依闹4735库里有SSB补丁,懂C编程应该可以自行添加

不用加了,之前的几个版本,每次更新前我已经进行了备份,也就是说可以实现前几个月或者1年前原作者发布的状态,预料到了这个结果,大家玩高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