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HP6910P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7-05):
  孩子的一台HP6910P笔记本电脑,使用过程中,突然不开机了,故障现象是,按下电源按钮,笔记本的绿灯亮一会,然后就灭了没任何反应。
  显示屏不亮,我把硬盘拆下来,再开机,还是这样,请教大家,应如何检修?先测哪里?谢谢

网友:
拿一支笔,代替手指去按开关。

网友:
散热凤扇转吗?

网友:
呵呵,多是主板有短路漏电的地方

网友:
笔记本的最常见损坏部分 是电源管理模块部分 以及 电池检测 交流电源控制部分
可以在电源管理部分抹一点蜡 然后用维修电源试一下
  如果想要自己维修 需要一份电路板点位图 和显微镜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有图纸倒是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本子的年龄已经超过十年了,,很多零件都老化了,,我自己也有一台6910已经不用了,,故障是每次关机后如果插着电源就不能开了,要重新插拔一下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
先换cmos电池看看

楼主:
你好,开机时风扇是转的,然后几秒种后,随着指示灯灭,风扇也停了。
请问这样如何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先把内存拆了出来把金手指用橡皮反复擦几次,再考虑换COMS电池,如果还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不是一般
能解决的了,不如淘个主板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开机时风扇是转的,然后几秒种后,随着指示灯灭,风扇也停了。
请问这样如何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呢?

风扇转就不是那个问题了。按十一楼的办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