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老鼠进入发动机仓

楼主(2021-07-05):
之前发动机仓内的传感器导线被老鼠咬断过。这次车内闻到了臭味,检查发动机仓发现有老鼠屎。那么,如何避免老鼠进入发动机仓呢?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我也同样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
发动机舱养只猫

网友:
不能停在固定的地方,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好像没什么好办法,网上买的驱鼠剂喷了人都无法靠近,可是老鼠照样进舱。
不知道驱鼠机效果如何。

网友:
发动机仓是开放的,防不住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灭鼠。常备灭鼠器具,薅来就用。

网友:
这个题太难了,换个地方停吧

网友:
问养猫的人要点吸了猫尿的猫砂,放在老鼠可能停留的地方。

网友:
高级车 上面有防止动物的罩板 罩板缝隙只有1公分 上面有驱鼠药物

网友:
机仓里布置几个高压电极,电极与车体间有5公分距离,老鼠碰到电极就会与车体间放电

网友:
城中村很多啊,席子围一圈

网友:
最高的解决办法,放一个黄鼠狼在汽车内。

网友:
主要是机舱没有啥动物们不喜欢的气味,而且停车以后机舱余温可以提供温暖哦!!

我是三不管30多年破烂不堪家属院的,院内流浪猫,黄鼠狼,各类啮齿类动物们都住地下室(租住户们被清理干净)。偶尔也会光顾一下。

皮带,机器装饰盖,玻璃水壶,防冻液补水壶,均每周喷涂一次胶条保护剂,拼夕夕几块钱左右。既能保护各类橡胶塑料件,强迫自己检查机舱,那个香精的味道能保持一周,后来就没有客人了.

网友:
网上有发动机仓驱鼠的东西,不知道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