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到院长的6p13推挽先做台6v6推挽吧

楼主(2021-07-06):
做了几台小功率的单端,功率始终不能满足。听听小品人声还是不错!灵敏度稍低的箱子明显感到不足。没等到院长的6p13推挽就先做台6v6试试水吧。最终选了张一级直耦长尾分相架构的图纸来做。

楼主:
图纸为隔壁论坛照搬的6n1+6n11+6v6

网友:
    这电路图画的好。

楼主:
选择摆位,最终选择了图1

网友A:
还是觉得最后一图美观些

网友:
听院长的话,读院长的书,做院长的好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觉得最后一图美观些

是的,开始我也觉得第3种和谐点后来考虑到这次用的机箱比较小就采用的了第1种。
简单画了一下布线图就开干了......

楼主:
机箱有点小,焊接有点费劲。

灯丝供电

灯丝供电

第一次用这种电容

第一次用这种电容

底盘

底盘

负压

负压

调试

调试

网友:
我只做了院长的6p13和6v6单端。够玩一阵了,有得听就懒动手了。

楼主:
其实都是心痒,注重制作的是过程。不过推挽确实声音会全面些推力足,现在推86db的箱子好很多了。

楼主:
最终定型,运行一段时间再看看参数。

网友:
这里的大佬都做的可以啊

楼主:
我对音色不会形容,推一对灵敏度是86db八寸的书架箱子,最大的改善是低频的力度、下潜有明显的提升。小单端的声音偏中高频亮丽。整体感觉6v6推挽全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