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画PCB板的问题

楼主(2021-07-06):
如图两种画法,那种比较好?为什么??
第一种画法看似比较乱,第二种比较整齐,这是表观的看法。

网友A:
各人审美不一样,我基本是绝大部分用第二种90-45-0度设置。紧凑的局部或异形板子局部用任意角度。AD中还有带弧度拐弯的那种格式,有时也用。

楼主:
下面两图,元器件布局完全一样,差别就是画线不同(此图的1、2所对应的就是上面的2、1,截图时草率了):

网友:
第二个比较规整,元件下面尽量不走线,可以从元件上面走线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人审美不一样,我基本是绝大部分用第二种90-45-0度设置。紧凑的局部或异形板子局部用任意角度。AD中还有 ...

很久没使用AD了,现在一般使用论坛神器layout60画板,越来越随意,越来越没规矩了。

网友B:
看以前的收音机板,那时候画的图,怎么都是用圆弧?看起来特别圆润

网友C:
元器件布局合理,走线不影响整机性能,这是必须的;至于铜箔走线是否美观,仅仅是设计过程中的问题,真正用PCB板的时候,没有关注铜箔走线的。

网友:
我是老了,不想学新东西了,既然AD用顺手就它了,JP或JDB打样他们也没规定,关键是和客户沟通方便一些。他们都用AD,还有就是这几年的特殊封装搞了不少,不知道神器能否用老的元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以前的收音机板,那时候画的图,怎么都是用圆弧?看起来特别圆润

以前的收音机画板,更象是用毛笔画的,更随意,什么样的线宽都有。不恰当的比喻:以前画板属模拟,现在画板属数字。

网友:
我都自动布线,有问题的地方会自动显示出来

网友:
记得小时候,老爸给我一片铜箔板,如获至宝。在农村,没有三氯化铁,没有油漆,(估计有也不知道配比,把线烂断)就用锯条磨个刻刀,雕刻。简单的板子可以刻。来复再生可以刻,超外差不行,中周那块特难搞定。

网友:
从pcb版整体美观来说,第二种好。但需看下二者对交流电路的影响。

楼主:
不是。随便起的名字。

网友:
我采用第二种

网友:
不管哪种画法,浪费都太大了。没有异线交叉的地方,为什么不用双面走线呢?电源线双面走可以加大一倍的载流量,信号线特别是高频部分的信号线,双面走可以降低分布电感,何乐而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画得都不好看。在我这里都不过关。 开个玩笑。其实,只要线路连接正确,布局相对合理,画得直一 ...

就是不知道哪个更合理呀。

网友E:
要用做艺术品的要求做线路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哪种画法,模拟电路首先要信号走线合理,其次才是美观,比如下图红圈处的退耦电容画法就是错误的。

这个电容放哪里比较好?电容两端的布线比较远,往下放则上面的引线会变长,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做艺术品的要求做线路板。哈哈

横平竖直是艺术,龙飞凤舞也是艺术。

网友:
洞洞板凉凉

网友:
从你的头像看,你最适合第一种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放那里,把连接电容的一条线改为入——出来回两条线就可以了

学习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了,这样滤波电容的地回路阻抗最小,如果条件允许,建议滤波电容下移,负极焊盘直接和地线重合,这样的话电容中间穿线还能短一点

网友G:
我习惯用AD双面设计走线默认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习惯用AD双面设计走线默认45度

以前我也使用AD的自动布线,发觉布完之后多数仍需要自己做大量的调整,工作量并不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也使用AD的自动布线,发觉布完之后多数仍需要自己做大量的调整,工作量并不会少。

布线要手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哪个更合理呀。

对于搞电子的人来说,第一种画法好,是正规的画法。第二种画法不好,是初学的人,是不懂电子的人的画法。在低频时,在直流时似乎不明显,但在高频时或是在超高频时会很明显地会体会出来了。第二种画法会出现各种寄生的电容和耦合,有的会产生不必要的振荡。画电路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各端点之间、各线之间尽量不要平行,不要互相影响,不要产生不必要的电容存在。特别在50兆周以上的电路要特别地注意。线间一平行是最不好的画法,50兆周以上只要有几个P的电容存在,信号都是会进行传输的。所以画线不要平行画,不要为了图好看整齐而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器件布局合理,走线不影响整机性能,这是必须的;至于铜箔走线是否美观,仅仅是设计过程中的问题,真正用 ...

走线会大大地影响整机的性能,特别是在50兆周左右或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乙猪同志,我的观点是,在pcb板的走线问题上,不必过分纠结。走线直了好还是斜了好,讲求美观一点好, ...

都有道理。
反正制板都是免费的,两种方法都试试,但是花费的元器件则要翻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B板设计是收音机性能的基础,关系整机性能的优劣。由于每个人对电路的领悟及美学观念不同,设计中的处理 ...

原则是重要,但对原则的理解也是各有不同的。
例如:尽量短是应该有多短?适当长又是多长?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看以前的收音机板,那时候画的图,怎么都是用圆弧?看起来特别圆润

那板子是用胶带贴出来的。用放大若干倍的胶片上面贴上各种元件的焊盘位置,先做布局。然后用黑胶带充当连线,在胶片上贴出走线来,全部走线连接完毕,再缩小胶片制版,做出线路板曝光用的胶片。所以走线是圆的。计算机布线以后,考虑到早期计算机性能有限,一般就走直角和45度角。当然现在的软件都可以走弧线了,不过还是不如直线好用。

楼主:
又比如下面这种情况:(图中三星的三个电容)
是否三个都要还是只要一个就行?如果只要一个,前中后三个怎么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没使用AD了,现在一般使用论坛神器layout60画板,越来越随意,越来越没规矩了。

论坛神器支持网上打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板子是用胶带贴出来的。用放大若干倍的胶片上面贴上各种元件的焊盘位置,先做布局。然后用黑胶带充当连 ...

涨见识了,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有生产厂都支持,因为论坛神器导出的文件格式,也都是标准的制板文件。

好的,我下载个玩玩。

网友:
现在画PCB的基本是第二种吧,因为看上去规范整齐也好理解.个人也认为总线式分布支线这种方式更利于信号或者电流的均衡性.

网友J(2022-03-28):
个人习惯类似第二种,看了全图似乎元件布局优化的空间还很大。画电路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同的人画的效果不同,同一个人不同的思路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跟象棋、麻将一样,有无数方案。总原则布局美观,走线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习惯类似第二种,看了全图似乎元件布局优化的空间还很大。画电路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同的人画的效 ...

布局美观和走线尽量短多数时候是矛盾的。
这个是初版的布局,需要用到100X150(mm),最终版的布局只有70X90(mm),剔除占比较大的可变电容、两个大的电源电容和输出电容和电位器,最终的压缩比例已经令人满意了。当然,如果改用贴片,还可以再压缩,如果双面贴片,则可更进一步压缩,此时考的不是设计了,是眼力和手抖不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