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器问题

楼主(2021-07-06):
最近对单片机比较感兴趣,我自己是做后台开发的,很菜,没有接触过底层的东西,经常看到单片机中提到仿真器,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好几千,不了解仿真器对于单片机,都有什么作用,接触过树莓派,相当于一个计算机,这类的就没有仿真器,

51,pic,stm32,之类的仿真器,有什么区别?和下载器有没有重合的地方
大佬帮忙科普下

问题比较低级,真不好意思啊

网友A:
一般来讲单片机仿真器指的是 JTAG 调试器,通常也具有下载能力,但有的专用下载器(SPI、UART)不是 JTAG 接口就不能仿真;此外,STM32 等支持 SWD 调试,所以不用 JTAG 接口也能进行下载和仿真。

JTAG 也好 SWD 也好,都是根据一定标准(比如 Joint Test Action Group 标准)在单片机内做了硬件,使得可以收集单片机的寄存器和 IO 信息到调试接口上,然后和 PC 上的 IDE 交互的一套接口,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像开发 PC 程序一样在 IDE 里给程序插入断点、逐步调试、观察存储器和寄存器数值,甚至可以让 AVR、STM32 这种不具有标准输出输出的单片机用 stdio(printf) 向 IDE 的 debug 窗口输出文字信息,实现你想要的交互等等,如果没有调试接口,你的 printf 向哪输出啊

btw. 如果单片机有连接屏幕或 UART,printf 也可以重定义到那个屏幕或 UART,但很多单片机的应用场合连这俩都没,所以调试接口的意义就在这里。

当然它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单片机仿真器指的是 JTAG 调试器,通常也具有下载能力,但有的专用下载器(SPI、UART)不是 JTAG  ...

感谢您的回答,受益匪浅,真心感谢,顺着您说的JTAG,SPI,UART,搜索一番,真的长见识了,大概轮廓有了,我自己问题问的也不清楚,没想到能得到您那么清晰的回答,

下面贴一个连接,有嵌入式各接口详细的解释,方便像我这样的坛友查阅,
https://www.cnblogs.com/neverguveip/p/94572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