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产芯片cn3085做个镍氢充电器

楼主(2021-07-06):
虽说现在锂电池多,可手头还有些镍氢电池,用着比较放心,一直对镍氢电池充电比较关注,几年前买了几个国产充电器芯片一直放着,后来觉得嘉立创EDA使用方便,就顺手画了板,做了镍氢充电器。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

楼主:
嘉立创5元板,据说最近都免费了。板子到手后,裁切,焊接,找了个牙线盒、装机,一次成功。

楼主:
上面最后一图传错了,应是这图

楼主:
插上手机充电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A:
最后一图是个什么东东?建议发正面图看看并介绍介绍,这也是楼主做的,这机机做工不像国内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是个什么东东?建议发正面图看看并介绍介绍,这也是楼主做的,这机机做工不像国内厂机

那个图片发错了,是网友的一个高频功放机,我发图时,在桌面上没仔细看图片,选错了没法删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上手机充电头就可以用了

做得很好,看来是二路对二个电池单独充电,设置的充电电流是否是12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好,看来是二路对二个电池单独充电,设置的充电电流是否是120毫安?

是的,两路独立充,我用的电流设置电阻是10k,大概就是120ma充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两路独立充,我用的电流设置电阻是10k,大概就是120ma充电电流。

两路充电的印制板大概多少尺寸(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路充电的印制板大概多少尺寸(长、宽)?

我装到盒里的大小是88*58毫米,实际上两路不算电池盒只需要44*58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到盒里的大小是88*58毫米,实际上两路不算电池盒只需要44*58大

谢谢回答!如果我要做,想考虑做四路,需知道大概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