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利用MOS管做桥式整流

楼主(2021-07-06):
请教一下如何利用MOS管做桥式整流

网友:
全波整流,用MOS管做成同步整流,低压大电流时有使用价值,不算特别麻烦。但用在工频上,尤其是输出电压不算很低的情况下,没啥太大意义。
做成桥式的太麻烦了,四套电源、四套控制电路,电路繁琐、可靠性不高,投入大收益小。

网友:
正弦波输入,且输出需要大电解滤波的话,很麻烦,因为MOS导通后电流是双向的。